MSP430可以测频率1M以上的脉冲波嘛??

楼主(2010-07-14):
就是现在用一个光频转换器,输出频率可能超过1M,想问有没有谁做过这方面的??给点指导啊,感激不尽

网友:
430的定时器的时钟可以选择为外部提供,用这个脉冲作为其时钟来测量

网友:
可以··当你的SMCLK脉冲频率选择8MHZ时·那么就可以实现

网友:
我新建一个群45636490··430的技术人员或求学者都进来··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2010-09-05):
yin应该可以吧
选择高点的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
w 我做过的用内部timer  a  b  测的,最高达到500k

网友A:
没事10M都可以达到。。你把定时器的时钟输入选择外部提供,然后拿令一个定时器或者看门狗产生一s的中断,然后在中断ISR内直接读取TAR的值就搞定。

网友B:
430单片机有速度超快的没  比如50M?

网友C(2012-07-25):
引用 网友A:
没事10M都可以达到。。你把定时器的时钟输入选择外部提供,然后拿令一个定时器或者看门狗产生一s的中断,然 ...

兄弟,10M,这个真的可以吗?测得准吗?我如果用launchpad,时钟用DCO倍频到16MHz,可以测10M吗?感觉的我的方法是跟你一样的,但是我不可能测这么高的啊??求交流啊

网友:
什么事只要不会上到自己的,都可以去试,还有就是要多明白原理

网友(2013-01-22):
mark 明天加群

网友:
一般收音机芯片的调频输入端先进行一个预分频,然后再入后端处理,以降低对芯片处理性能的要求。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的。对输入信号先做一个4分频,然后再进行处理。当然这取决于你的“容忍”程度。也就是如果你需要测量的频率只是在几百K到几M的一段内,用这种方法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10M,这个真的可以吗?测得准吗?我如果用launchpad,时钟用DCO倍频到16MHz,可以测10M吗?感觉的 ...

去年搞比赛时测到20M 无压力(因为当时信号源的原因 没有往上测,  也没有用内部分频) 感觉会局限 于片子的 IO 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单片机有速度超快的没  比如50M?

24M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