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自制FET430UIF下载器的

楼主(2010-07-14):
我按这里下载的资料做了几个FET430UIF仿真器,这里有几个疑问:
1、芯片能否用1611,我下载的原理图上原先标着是1611,我就买了1611,结果官方原理图原来标着的是1612
2、EEPROM的内容我已经通过程序写进去,也把芯片换成1612,烧录了fw,但上电时现象有点怪,跟官方的仿真器对比,在闪烁几下,绿灯稳定下来(官方的到此为止),又两个灯轮流闪烁,闪烁了七八下左右才又稳定下来(PC端驱动已经能识别出来并安装上驱动),然后用IAR仿真时,按下下载按钮,两个指示灯又是交替闪烁很多下,然后PC端报错,说设备没法连接上

请问有人自己做过这个吗?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或者遇见过这个现象?
盼回复,不管有用与否,谢谢!

网友:
你检查一下JTAG端的各器件的焊接?电阻电容和缓冲管。
你的提示是“No device found or device disconnected”吗?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先。

1、还没到JTAG端,现在的现象是,用官方的下载器,即使不接板,按download按钮时,也会出现一个硬件初始化的窗口,然后等一会才报告你所的“No device”这个错误,用自制的,按download按钮时没任何反应,但自制板上的指示灯跟复位重上电时一样闪烁了好几下,然后等一会,出现“communication error.please connect the device and press retry to reconnect”这个错误
2、在IAR的debuger设置里,可以看到自制板模拟的COM口。官方的板时选择这个COM口,绿灯会亮起,如果选auto,灯会灭掉,但自制的板选COM口,指示灯会交替闪烁几下,IAR跟死机一样,等待一段时间后才能响应,但自制板的灯闪烁不对。

网友:
你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
1.对于那个debuger设置 无论是automatic还是COM3(我的是这个)都可以用,效果一样。
2.我想问的是你是完全按照官方的图来做的吗?没有按自己的理解来换器件?

仿真器上电的时候会自检,要检查BSP123升压电路,76601对外供电电路,和JTAG通信电路,我理解的指示灯红灯闪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一旦这些电路没有错了,就会变绿。一般是 一绿,三红,一绿。如果你的指示灯不是这样闪的,就可能你以上自检的部分有小问题。这个你要仔细检查。

我没有直接做过仿真器,是自己不小心烧掉了,1612.75240,76601,77301,光耦都坏了,铜皮都炸开了,修了半个月才好。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对比了下原理图,发现有几个电阻的阻值不对,我先换换看,谢谢你们

网友:
最好能够对比官方的板子来测量电阻。
因为在板子上测的数据会受其它器件影响,所以测得的电阻值和标称值会有很大的出入。

楼主:
按照官方板子换了错误的电阻值了,但电压输出还是不对,一个很明显的地方是有个TPS76601D是用来输出IAR里设定的电压的,官方板子上电后默认输出3V(没启动IAR情况下),自己做的上电后默认输出1.69V,相关的外围电阻没错,不知道怎么原因

网友:
你最好用示波器观测一下 76601的输出 上电后有一个升压过程。
其间会达到5,6V的样子,然后再稳定下来。
你对照官方的电路板比较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调试……

楼主:
还是不行,我已经把官方板子上的ADC、DAC那部分的电阻电容全换到自己的电路板上,把自己电路板上的元件换到官方上,官方的板子还是能正常工作(76601能输出3.05V,自检通过,VCCTON信号有1输出),自己的板子还是76601只能输出1.70V(连76601都已经跟官方电路板互换了),无法通过自检,VCCTON信号输出0

有制作经验的吗……

网友:
可以啊,先看看

楼主:
已经通过和官方版互换F1612试过了,电压不对原来是芯片程序的原因,用官方版的芯片,电压输出就正常3.05伏了,而用网上找到的3.42版本固件,电压只有1.7伏,但还是不能正常工作。互换了芯片后,官方电路板+3.42固件,用IAR时会提示固件需要升级,选升级后能正常工作,但自制的电路板,虽然已经换上官方的F1612芯片,但还是不能正常通讯,现象是设置USBCOM口时,本来MODE灯能亮起和灭掉,但自己的板子类似失去响应,长时间后超时退出

楼主:
还有谁能给点提示吗

楼主:
终于弄好了,原来是有些电阻不能焊上……对比官方仿真器才发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你的原理图共享一下吗?

楼主:
这论坛有,搜索下吧

网友(2010-08-20):
回复 网友A:

终于弄好了,原来是有些电阻不能焊上……对比官方仿真器才发现的
/////////////////////////
能不能提供点具体的参考!!!哪些电阻不能焊上?

网友:
呵呵,楼主似乎不高兴分享啊。

网友:
经过本论坛大侠 huchunlei 热心的帮助,终于搞定了430UIF 的DIY,在此对huchunlei 大侠表示深深的谢意!!!!
现将DIY 430UIF的注意事项公布一下,方便后来的DIY们少走弯路:
根据TI官方的原理图做的板子,不能焊接的电阻为:R54 的0欧电阻不能焊;R49,R52不能焊;
固件用3.41的比较方便升级。

网友:
RXD回路中串入的电阻R38,最好也改为100R以内、甚至直接0R。

网友:
RXD回路中串入的电阻R38TI官方阻值为470,感觉大了点,不明白当初设计者的初衷!!或许有所用途吧,不过470欧电阻用起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官方的电路图上,标的是R38=1K

网友(2010-10-09):
请问1612里面的程序是哪来的~自己写的? 还有就是该程序是通过J5烧写进去的吧 用什么烧的~将J5 自己改成JTAG口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