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O不能用的J*L*I*N*K是不是V7硬件刷V8固件啊?

楼主(2010-07-14):
如题

楼主:
是不是刷V7固件就可以用SWO了?

网友(2013-07-31):
有问题请教:

我也是想,不通过ULINK或JLink,而使用USB串口直接接收SWO的信息,
然后自己写一个PC软件来接收,挑出SWO中的Print信息,
这样的好处是,随时可以接PC进行查看。
但现有如下两个问题:
1、只有在MDK使用Debug运行时,SWO脚才有输出,有什么办法设置寄存器,让它自动开启输出吗?
2、SWO中涵盖了很多信息,Print信息只中其中一种,没有协议文档,不知从哪儿找。。。

采集了一些SWO输出的样本,发现如下:
01 XX //打印信息帧,一帧中只带1个字符,这样似乎效率很低。
F0 xx xx xx //其它类型的帧
C0 xx xx xx //其它类型的帧

网友:
从目前的讨论来说,不使用调试器,不可能有SWO输出,原理如下:
系统复位后,默认在JTAG模式,此时不会有SWO输出。
接上调试器,调试器会发送一串脉冲,MCU接到此特殊的脉冲序列后,才进入SW模式,此时SWO可以有输出

或许你可以接两个输出管脚到SWDIO.SWCLK,自己对自己发一个特殊脉冲序列,让自己进入SW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