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google坐标不准问题, 2. 对项目的一点建议

楼主(2010-07-14):
接触GPS粗略算一下有8年了,虽然都停留在应用的层面上,不过还是有一点点心得

1. google的地图产品有3个大类,分别是google earth, google map, google map static

google earth的坐标是准确的
google map有两个服务器,分别是maps.google.com和ditu.google.com
- maps.google.com 卫星图和地图不能重合。卫星图坐标和实际相符,是准确的。地图在中国地区与卫星图有偏差。据说是坐标系变换的偏差,实际上估计是出于安全的原因。
- ditu.google.com 卫星图和地图重合。但是坐标是不准确的。
google map static是提供给移动设备使用,例如手机等。移动设备提供坐标,服务器返回一张图片。这个无论是maps还是ditu服务器,提供的卫星图都是准确地,而地图则有偏差。

这个偏差是人为加进去的,不坐标点的偏差是不一样的,但应该符合某一复杂的公式。这个公式没有人知道。 虽然没有共识,但是网上有人人工提取了全国各个范围坐标点的偏差数据。计算后偏差还是可以去到10米以内的范围。

2. 对于开源项目有如下建议
- GPS高度是非常不准确的,能否加入气压传感器测量实际高度?
- GPS在不运动的情况下是不能得出方向值的, 能否加入磁场传感器得出精确方向?
- 实际应用下GPS信号会受到阻隔,如果加入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那么在短时间丢失信号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计算出坐标位置。不过这个应用比较适合在嵌入式汽车导航中使用。 因为对gps的放置角度有要求。

怎么说着说着,有点像4轴飞行器了?哈哈

最后,晒晒我拥有过的gps

1. 蓝牙GPS接收,牌子忘记了SPDIF I还是II 忘记了,大约是2002年的时候,当年要1500rmb.结合PDA用作导航。用了N年,现在还在。
2. 3.5" 屏车用GPS接收,大概900左右,芯片不清楚,用了2年,洗车的时候被偷
3. HOLUX M-241 记录器,当年大概700多,非常好用,支持1hz刷新。 外接电源5v, 我错手给了12v烧了
4. 5" 屏车用GPS接收,大概1000左右, SPDIF III芯片,搜星速度慢了点
5. ublox-lea 4H, ublox-lea 5H 有n个,用在4轴上的
6. Nokia E71自带GPS
7. iPhone 自带GPS
8. iPad 自带GPS

网友:
用车用GPS 记录下的轨迹经过转换后,丢到google earth 中~发现有明显的误差,大约10米,而用黑莓8110装gpslogger软件记录的轨迹丢到google earth中就基本没什么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车用gps 记录下的轨迹经过转换后,丢到google earth 中~发现有明显的误差,大约10米,而用黑莓8110装gpslogger软件记录的轨迹丢到google earth中就基本没什么偏差

那么说明这个误差来源是你的车用gps

网友:
曾经弄过google earth的卫星图片,去掉位置信息,经过拼接,然后从用户手里获得目标区域的5米等高线测绘图,提取基准点,在ACGIS工作站中进行校正,最后得到的卫星实景地图,,经过实地检测,精度比较高。

但是卫星图没有地理信息,于是拿到了当年测绘院发布的GIS信息,结果发现非常离谱,小区域内非线性误差极大,不得已放弃,雇人直接在GIS工作站中对卫星图进行标注,花费大洋若干,花费时间若干。最后得出结论,官版地图,销售的GIS信息,均能完成指路功能,和精确的坐标没有直接关系。

btw:小区域的google卫星图经过OZIEXPLORER那种9点式校准,也能得到相对较高的精度(相对现在的官版地图,导航软件地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曾经弄过google earth的卫星图片,去掉位置信息,经过拼接,然后从用户手里获得目标区域的5米等高线测绘图,提取基准点,在acgis工作站中进行校正,最后得到的卫星实景地图,,经过实地检测,精度比较高。
但是卫星图没有地理信息,于是拿到了当年测绘院发布的gis信息,结果发现非常离谱,小区域内非线性误差极大,不得已放弃,雇人直接在gis工作站中对卫星图进行标注,花费大洋若干,花费时间若干。最后得出结论,官版地图,销售的gis信息,均能完成指路功能,和精确的坐标没有直接关系。
btw:小区域的google卫星图经过oziexplorer那种9点式校准,也能得到相对较高的精度(相对现在的官版地图,导航软件地图)。

强! 不过你说的东西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认知水平...

网友:
google earth很准确

网友:
earth很准吗?

这个手机有全地图吗?就是不需要在线的那种!

网友:
Google earth的地图很准了,就我的结果而言,都匹配的很好。

网友:
Google earth的地图大概有十米左右的误差,我专门对此有过验证。

网友:
地形匹配+GPS制导的战斧导_弹,据说圆概率误差是5-7米,那是军用P码接收机,可能是不惜工本的。民用的,10米的误差应该不算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google earth上的坐标应该是实际经纬度,
但是google map同一个点取得的坐标是偏移了的,在我这里大概是经度多了500米,维度多了15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