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一个刚接触PIC的学徒,请教各位DX一个弱弱的PIC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0-07-14):
用的是PIC16F690,在一个例程里看到,操作PIR1(在BANK0)时,BANK确选择的是BANK3,操作的寄存器是BANK3里面的EECON1还是BANK0里面的PIR1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东西详细看一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还有软件的汇编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