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0-07-14):
我要5个任务优先级一样地执行任务,ucos能做到吗?

网友:
很明显不能!

网友:
优先级都一样,要优先级干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这5个任务占据5个优先级。开一个高于这5个任务优先级的任务,在这个任务中,按照你期望的调度策略让这五个任务轮换休眠。
目标达成。

楼主:
哦,谢谢dr2001,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的不行。要是优先级一样,任务根本就不可能创建成功。因为在调用OSTaskCreat()的时候会判断优先级是否被占用,假如占用了直接就是创建不成功的。作者也说了,在μC/OS中各任务的优先级必须各不相同。

楼主:
用dr2001 的办法基本上是五个任务是同时开始,同时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