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注册不了,自认为一切硬件都正常。求救。。。

楼主(2010-07-14):
大家好,RT,我的电源是2576经过前后级滤波给模块的4V,前后级滤波都是2200UF电解+104瓷片,,,

SIM卡和模块的接线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此PCB曾经顺利联网过    可后来就不行了

找不到明确的原因    请大侠指教

楼主:
还有  SIM卡是好的

因为此卡在同时同地放入别的DTU就可以顺利联网

网友:
自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难道是灵异事件?

发图来看看呢?这样提问,没人能帮你

网友:
Appcat 苹果猫很热心,  等我的GPRS模块出了问题一定找Appcat,像我这种新手也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先向Appcat大侠预定  哈哈

网友:
肯定有原因,没什么绝对的

楼主:
SIM卡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电源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模块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楼主:
图片如上,因为此新做的板子曾经顺利联网过,只是偶尔地可以联网,并非一直不行。。。

请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
AT指令集里面有一个AT+CIMI检测SIM卡的,要是怀疑SIM卡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不行的话还是检查一下你电源吧。有没有按照原理图的焊接。

楼主:
SIM卡的问题可以排除,因为1楼已经说清楚了

电源确实是按原理图给载进来的啊

这个问题很不明朗  一般人怀疑的症结都可以排除

我现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卡座接触不良
虚焊
短路或断路

网友:
兰州给了三张图。SIM卡如果不让怀疑,确保没有问题。模块又面子很大的只能看见半边脸,且不知道型号。
兄弟们只能诊断一下您的电源了……
先确保你的器件按照原理图焊接了。然后试试把输出的那个2200uf的电容改成470uf或者220uf。2200也太大了!
一般模块启动上电时序跟都是以主电源上来了为参考的。
还是不行,兰州你还是自己好好查查吧就……

网友(2010-10-15):
你的模块有没有问题啊~更换一个看看
还有就是串口AT是否OK 的

网友:
用的什么模块。
问题在模块座上。

网友:
查查模块底座看,有没有引脚短路的,我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我看你的电源设计,能不能保证瞬间电流1A但电压波动不超过0.2V.

如果不能,那么入网瞬间发送的数据有可能失败   而导致不能注_册。

注_册失败说明识别到了SIM卡!!!

一点愚见,看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软印制线插座接点氧化或接触不良嫌疑最大,SIM卡座金手指接触不良次之,电源,先测测质量如何,虽然2576的滤波电容只选择了普通电解,纹波会比较大。但应该不至于影响模块,这类模块一般都是突发性的瞬时高功耗,电源有比较大的波动很正常,模块本身的设计也考虑这些的,像美信的1687、1688波动比2576这些大得多了,但人家是推荐在GSM/GPRS这类模块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