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32板子做好了,问题一大堆。 龙笑请进。

楼主(2010-07-14):
我用的是470M频点,不接天线十几米稳定通信,可是天线上去通信距离只有1300米(空旷),明显天线不匹配,我用的是参考电路中的原件值,没有仪器,大哥给点建议吧。 谢谢。

网友:
可以了吧,还想做多远?要不到海边测试一下?

网友:
把PCB发出来共享一下吧,一起测试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20dB距离能到1.3Km,基本上差不多了,做无线通信最关键还是长期工作的可靠性,多花些精力在这上面更有意义。

网友:
速率多少?

网友:
你们用多长前导字节?同步都是2DD4?

楼主:
因为此前用到过国外的一个模块,也是20DB,具体测试了一下,空旷2500米,高密度住宅区稳定800米。
都是20DB,差距太大了,住宅区内距离不及人家的一半,发现确实是天线不匹配,郁闷啊,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此前用到过国外的一个模块,也是20db,具体测试了一下,空旷2500米,高密度住宅区稳定800米。
都是20db,差距太大了,住宅区内距离不及人家的一半,发现确实是天线不匹配,郁闷啊,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好了。
    这个距离问题,跟环境有很大关系了,如果觉得不满意,跟以前的模在相同条件下做一个对比测试。没有仪器,不太好整。

网友(2010-12-25):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因为此前用到过国外的一个模块,也是20db,具体测试了一下,空旷2500米,高密度住宅区稳定800米。
都是20db,差距太大了,住宅区内距离不及人家的一半,发现确实是天线不匹配,郁闷啊,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好了。
    这个距离问题,跟环境有很大关系了,如果觉得不满意,跟以前的模在相同条件下做一个对比测试。没有仪器,不太好整。

确实得有仪器才搞的起啊。

网友(2011-03-25):
这里的仪器都一般指些啥啊?
我司只有频谱仪,看来网络分析仪也很关键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外的板子都是4层的罗杰斯,介电常数在国内很难达到,另外还有器件的选择
贴片工艺,电源质量,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
1300m应该可以了吧。高频做好没仪器可不行,好仪器又死贵。特别是高频的

网友:
学习一下 正在做 有机会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