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有调试成功的吗?请说说具体过程吧

楼主(2010-07-14):
我焊好了以后,烧录了程序,五个按钮不太会用,还有就是数码管显示的和实际有偏差,不知道怎么校准,请各位朋友们帮帮忙吧,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也弄好了,20V以上还是比较准的,20V以下偏差开始加大,尤其小电压误差比较大,2v时,实际2.86,1V时1.87,3.3时4.08,5时5.72
12V时12.5  13.8V时14.23  20V以上用200V档测,基本还行(以上我用的是胜利的VC9808表,很业余,无精度可言,当然,我用它测1.5V的干电池还是准的,手头没有更高精度的表,只是作为参考而已)

另:U17(317)和U13(7812)散热片烫得不行,手坚持不了2秒,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14V绕组在线14.9V,交流,8V 8.9V,交流)
    U2(595)有点烫,LED3不亮,估计U2可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总有0.8左右的偏差。看程序说可以校准,但我不会。

楼主:
我看明白一点程序了,好像是这样,快速按几下调校键,从左往右数第四个,这时,可以听到几下清脆的继电器开关声,同时,数码管左半部显示0.1,右半部显示cal.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现在板子输出的电压时0.1伏,因为0.1伏是通过DA输出去控制的,可能不准,你拿个数字万用表测一下,确实不准,这时,你可以转动右边的旋转编码开关,左减右加, 目的就是调整那个缺省的DA值,直到输出确实如0.1伏,这时,你接着按一下调校键,进入30v的校准,以后分别又是0.1A和4A的校准。方法类似。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手头没高精度的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倒也不用,我就用了一个普通的100多块钱的数字表。结果很不幸,把cpu给烧了,原因是我的板子最大输出只有28伏多一点,我就在找原因。首先想检测DA输出,2.5v,没错,结果一不小心,万用表的指针把mc1403的1,2脚短路了,于是12伏的电压输入到了cpu的ref脚,结果cpu就给烧了,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该cpu的ref引脚最大输入电压为3.6伏。
我这里说一下,请你以后千万注意。mc1403的输入输出分别为1,2脚,用万用表量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淘宝上一个片子就要26。

网友:
同情,我的最高能设定到30.5V,实际应该是30.4X,当然这是显示的,如果电压达不到,也可能是输入电压达不到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情,我的最高能设定到30.5v,实际应该是30.4x,当然这是显示的,如果电压达不到,也可能是输入电压达不到要求

最高设定就是30.5V,经过校准后才能正确输出和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看明白一点程序了,好像是这样,快速按几下调校键,从左往右数第四个,这时,可以听到几下清脆的继电器开关声,同时,数码管左半部显示0.1,右半部显示cal.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现在板子输出的电压时0.1伏,因为0.1伏是通过da输出去控制的,可能不准,你拿个数字万用表测一下,确实不准,这时,你可以转动右边的旋转编码开关,左减右加, 目的就是调整那个缺省的da值,直到输出确实如0.1伏,这时,你接着按一下调校键,进入30v的校准,以后分别又是0.1a和4a的校准。方法类似。
是的,就如你所说的来校准,我已经把简要说明更新到校准调试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