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外Flash启动?

楼主(2010-07-14):
下面是我从网上下载的从外部Flash运行的例了,也不知那有问题就是不能调试,那位大哥熟悉这个说说,或者看看。

网友:
楼主,你的外部存储器未配置

楼主:
其实我已经配置外部存储器,只是不知对不对,配置如下图:

楼主:
终于在网上找到一个例程稍加修改就能用了,放上来给需要的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确的配置 (原文件名:截图01.jpg)

你原来的工程是没勾上的,
对应Startup.s 代码部分为

;// <e>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EMC)
EMC_SETUP       EQU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另外我编绎仿真都正确动作,但只要我重新上电不连ULINK,程序就不运行,不知这个问题出在那,照说我仿真时代码已下载到了外部Flash里,用内部Flash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电全速运行时,BOOT0和BOOT1引脚是用来选择从哪里启动的,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2010-09-26):
请问LZ,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