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源可以这么用吗?

楼主(2010-07-14):
如下图:
两个100w的开关电源并起来接一个200W的为负载,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买的一个充电器就这样的,还是40个并行,经常烧坏
同问一下这样是可以的吗?

网友:
不行要均流的

网友:
一般来说不行,因为实际的电源参数总有点误差,不太可能很好的均衡。容易导致其中一个过载挂掉。

网友:
这样好像是不好,好像容易坏。不过我看一些大功率电源也是两个并联输出,是不是需要严格配对?而且,我觉得最好留有一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