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310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看EM310的手册上说RST引脚内部上拉到1.8V,而推荐的电路图(如图)上用MCU的一个IO口通过三极管控制,当IO口输出高电平时(>1.8V),三极管也不通啊,怎么复位呢?

网友:
这个......

不是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解释下啊,谢谢大侠~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