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尽其用】将AltiumDesigner(Protel升级版)的PCB设计打造成利器——订制应用、操作

楼主(2010-07-14):
打造的理由:我们知道AltiumDesigner(Protel升级版)的PCB设计过程中,会陷入色彩斑斓的走线、元件、过孔、覆铜等等的迷宫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化繁就简,突出自己想要操作的部分。我们知道AltiumDesigner或Protel提供了单层模式shift+s,让你单看顶层、底层、多工层、丝印层……,它的这个功能不是很完善,比如:顶层为当前层的时候按shift+s,走线和顶层的元件并没有区别出来。还有:我们有时候想同时操作顶层、底层的走线同时屏蔽其他层,那么shift+S显然达不到你的要求。

看看我目前正在、喜欢使用的过滤菜单:(左手点快捷键“Y”即可弹出)

点击“只操作电气走线”——也就是屏蔽掉掉诸如:过孔、焊盘、元件、覆铜……,将他们通通置为黑灰色,只凸显电气走线,并只能操作电气走线。

点击“只操作底层走线”——也就是屏蔽掉诸如:顶层走线、过孔、焊盘、元件、覆铜……,将他们通通置为黑灰色,只凸显底层电气走线,并只能操作底层的走线。

其他的注入“只操作过孔”、“只操作顶层元件”、“只操作底层元件”,可以分别看到其他效果,以及得到相应的操作效果。

楼主:
订制过滤表达式在这个里面进入:

过滤菜单在这里:

手工输入表达式:

只操作顶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底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电气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IsElectrical|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过孔的表达式为:    expr=IsVia|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顶层元件的表达式为: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
………………………………………………………………………………………………
………………………………………………………………………………………………
    各位根据自己的需要,写出各种不同的表达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我最近对焊盘、过孔补泪滴,我觉得不是所有的焊盘、过孔都需要补。插针插座之类连接器焊盘比较大,从MCU去往该焊盘的线比较细,那么这个情况下连接器的焊盘需要补泪滴以增加应力。
    你选择这个连接器元件,然后使用补泪滴,并勾选里面的只补你“选择的”选项,发现不起作用!因为AltiumDesigner只能识别你选择的焊盘而不是元件。你如果一个个去选焊盘,那么连接器有40Pin或更多,那么显然不合适。这个时候你按快捷键F12弹出对话框写上ispad and iscomponentselected,然后右边有个selected之类的选项要勾选上,再点apply,就能迅速地全选你选择的元件的所有焊盘,然后你再补泪滴只补“选择的”——这样,你需要补的焊盘就都补了,不需要补的都没补。当然你也可以将刚才的表达式封装成一个快捷键,就像我前面讲的。

网友:
【楼主位】 zcllom 星罗棋布,您好,我不记得在哪个帖子里了,不过就是这两天的帖子里面,您有谈到
CTRL+ALT+3  指定过孔孔径0.3mm
CTRL+ALT+5  指定过孔孔径0.5mm 类似,等等的,又是如何设置的呢。

麻烦您多多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位】 zcllom 星罗棋布,您好,我不记得在哪个帖子里了,不过就是这两天的帖子里面,您有谈到
ctrl+alt+3  指定过孔孔径0.3mm
ctrl+alt+5  指定过孔孔径0.5mm 类似,等等的,又是如何设置的呢。
麻烦您多多指点。

这个正是我要在这个帖子里要讲的,也是输入用户自己订制的操作,今天有点晚了,如果没整理完,就明天再来发。

网友:
【4楼】 zcllom 星罗棋布

那好吧,我先睡下了,明天要起早。

先谢过您了。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我还未能深入研究,楼主有心了,应用的好,确实能提高效率

网友:
我机器上点Y后没有上面的“只操作……”菜单,要点开下面的“Filter For”选择
版本是 Ad Winter 09 (Build 8.0.0.15895) 精简版

网友:
太心急了,没看后面的,原来有定制教程

网友:
力顶!
这才是高手。
学习。

网友:
真是高人啊,不错。

网友:
目前为止,lz是我见识过的玩AD玩得最转的大侠了。
向lz学习!

网友:
LZ研究的够精妙的,呵呵,拜读了!

网友:
这个可以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力顶专研精神!不知道这些语法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那么只操作底层元件就应该是: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那么expr= 是什么意思?其他的在 PCB Filter -> Helper 和 Builder 可以找到相关的输入进去会的到同样的效果(有点类似DRC中的设置方法),也可以添加到喜欢选项里。在工具栏过滤器窗口下,点击下拉也有一些。我一般都是简单的键入一些常用的 如:IsKeepOut 、IsConnection……没有楼主弄的漂亮!

网友:
Nice,这写信息很有价值。

网友:
高人,敬仰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机器上点y后没有上面的“只操作……”菜单,要点开下面的“filter for”选择
版本是 ad winter 09 (build 8.0.0.15895) 精简版

回复 网友B:
太心急了,没看后面的,原来有定制教程

    恩,你自己明白过来就好。我做这个教程用的就是AD winter 09精简版!是从这里的PCB论坛上下载的那个37M大小的精简版本,发现它跟完整版本(安装后至少2G)比起来,功能上几乎没少什么。如果对我来说少了什么让我遗憾的功能——那就是把脚本Script编译环境给去掉了,我不得不用另外的东西编辑脚本,再拿回到这个精简版里用。
    虽然有这点瑕疵,但瑕不掩瑜——37M大小的原理图、PCB图设计软件带在身上,是多么的方便,到哪都能快速安装、快速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精简版本,精简掉的绝大部分是FPGA相关的仿真综合环境。
貌似PCB3D,Import,Export,电路仿真,SI仿真,脚本编辑都有所精简的。

如果需要什么功能,找个完整版,把对应的几个文件拷贝一下就行了。
AD是依赖于脚本加载的,加减功能很方便。

另外,如果要绿色方便使用的话,用ThinApp打包一下,比压缩后的绿色版还方便。
不用解压,也不会在注册表和%APPPATH%留下痕迹。

9.3 ThinApp打包的话,大约在100M上下,看保留哪些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学习了,力顶专研精神!不知道这些语法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那么只操作底层元件就应该是: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那么expr= 是什么意思?其他的在 pcb filter -> helper 和 builder 可以找到相关的输入进去会的到同样的效果(有点类似drc中的设置方法),也可以添加到喜欢选项里。在工具栏过滤器窗口下,点击下拉也有一些。我一般都是简单的键入一些常用的 如:iskeepout 、isconnection……没有楼主弄的漂亮!

“那么只操作底层元件就应该是: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对!你还挺会举一反三的。
expr也就是expression(表达式的缩写),如果只是在Filter里写过滤屏蔽,则不能写这个expr,会出错的。它必须出现在订制菜单的parameters(参数)框中。

网友B:
回复 楼主:

学习了,力顶专研精神!不知道这些语法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那么只操作底层元件就应该是: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那么expr= 是什么意思?其他的在 pcb filter -> helper 和 builder 可以找到相关的输入进去会的到同样的效果(有点类似drc中的设置方法),也可以添加到喜欢选项里。在工具栏过滤器窗口下,点击下拉也有一些。我一般都是简单的键入一些常用的 如:iskeepout 、isconnection……没有楼主弄的漂亮!

“那么只操作底层元件就应该是: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对!你还挺会举一反三的。
expr也就是expression(表达式的缩写),如果只是在Filter里写过滤屏蔽,则不能写这个expr,会出错的。它必须出现在订制菜单的parameters(参数)框中。

这个定制很方便,昨天晚上研究了下
expr,表达式
iscomponent,对象是元件
and,并且
onbottomlayer,在底层
mask=true,进行掩码操作
apply=true,应用确认

我试着将 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 输入到PCB Filter中(按F12出来,也是在星罗棋布的帖子中学的),下面的动作中选mask,按Apply后可以完成相同的效果。
感觉脚本定制就是将一连串的操作录制成一个宏,实现一键完成任务。

这些脚本中的关键字在完整版的帮助文件中应该有。不过我们不需要研究完整的脚本语法,有个简单的帮办法可以学习:在快捷键Y的菜单中,打开 Filter For 下拉菜单,下面有一些例子,观察主要是两类
IsXXXX,这个主要过滤的目标对象的大类
OnXXXX,分布在哪一层
用 And 连接这两个条件,然后依葫芦画瓢,可以组合出常用的大多数操作

另一个办法是在 PCB Filter 对话中点 Builder,出来个对话框可以定义非常详细的条件,但它们的语法比前面的要复杂
比如选层,它是用一个函数 OnLayer() 带上层的名字为参数如OnLayer("TopLayer"),而且前的方法中只需要一个宏名 OnTopLayer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个精简版本,精简掉的绝大部分是fpga相关的仿真综合环境。
貌似pcb3d,import,export,电路仿真,si仿真,脚本编辑都有所精简的。
如果需要什么功能,找个完整版,把对应的几个文件拷贝一下就行了。
ad是依赖于脚本加载的,加减功能很方便。
另外,如果要绿色方便使用的话,用thinapp打包一下,比压缩后的绿色版还方便。
不用解压,也不会在注册表和%apppath%留下痕迹。
9.3 thinapp打包的话,大约在100m上下,看保留哪些功能了。

这个方法好,这些活自然有人做,我只管用就行。哈哈

楼主:
【28楼】 ttyxp
我试着将 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 输入到PCB Filter中(按F12出来,也是在星罗棋布的帖子中学的),下面的动作中选mask,按Apply后可以完成相同的效果。
感觉脚本定制就是将一连串的操作录制成一个宏,实现一键完成任务。
======================================================================
所言极是,所以说AltiumDesigner的扩展性还蛮不错的。
鄙人还有些心得跟经验,晚上再来献丑。
    比如:订制若干种过孔尺寸,以小键盘区的数字键做快捷键,3表示0.3孔径的过孔、4表示0.4孔径的快捷键、5…………,这样你想用任一种尺寸的过孔,都可以很方便地调出来。我知道AltiumDesigner本身可以通过快捷键“shift+v”在走线过程中调用你填写好的各种尺寸过孔,但我单独放置过孔,要想改尺寸的话,要按Tab键后改写过孔尺寸的数据,非常麻烦。用我所说的方法就很简便了。

网友:
很有新意,虽然经常用AD,但都不用出什么花样, 佩服星罗棋布,dr2001,高人啊, 另dr2001能否做个绿色版的,供大家使用?

网友:
很不错啊,学到不少,看来要好好研究一下AD,到底有多少功能在闲置没被使用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expr也就是expression(表达式的缩写),如果只是在Filter里写过滤屏蔽,则不能写这个expr,会出错的。它必须出现在订制菜单的parameters(参数)框中。

回复 网友B:
expr,表达式
iscomponent,对象是元件
and,并且
onbottomlayer,在底层
mask=true,进行掩码操作
apply=true,应用确认
谢谢,zcllom 星罗棋布!

ttyxp 研究的又透彻一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你自己明白过来就好。我做这个教程用的就是ad winter 09精简版!是从这里的pcb论坛上下载的那个37m大小的精简版本,发现它跟完整版本(安装后至少2g)比起来,功能上几乎没少什么。如果对我来说少了什么让我遗憾的功能——......

还有一个我常用的功能给去掉了。那就是另存为dwg/dxf格式。这个对我来说非常不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系统对Altium关联的图表很重要,要不然我也用精简版。文件是什么看起来真是别扭!一不小心怕把有用的文件给删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原来跟我实现这个菜单的操作不是同一个方式,难怪我怎么也写入不了expr、Select之类的词。
Caption里面写入  &1 只操作顶层走线
则按Y键出来的菜单后再按大键盘的数字键1就可以执行这个操作了。&符号后面的第一字符即是对应的快捷键。

编辑rule,设置好Via的最大最小最适合的情况。
在走线的时候切换层,此时会出现一个Via,按大键盘上面的数字键4可以切换过孔大小,是最小过孔、最佳、最大、用户自定义(Shift+V可以选择和增减修改自定义的过孔)循环着切换的。数字键3是切换走线宽度,也需要在rule里面设置好走线宽度,切换顺序同上,Shift+W可以选择和增减修改自定义的走线宽度。
另:走线的时候按一下~键(就是数字键1左侧的那个键,会出现菜单的,以上这些快捷键里面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系统对altium关联的图表很重要,要不然我也用精简版。文件是什么看起来真是别扭!一不小心怕把有用的文件给删掉了。

自己对文件右击,打开方式里选择dxp应用程序,在总是用这个软件打开处打勾,ok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走线的时候切换层,此时会出现一个via,按大键盘上面的数字键4可以切换过孔大小,是最小过孔、最佳、最大、用户自定义(shift+v可以选择和增减修改自定义的过孔)循环着切换的。数字键3是切换走线宽度,也需要在rule里面设置好走线宽度,切换顺序同上,shift+w可以选择和增减修改自......

你所说的这种方法无论是换线宽,还是换过孔,就只有三种尺寸选择——最小、最喜欢、最大。
我更喜欢走线的时候用快捷键“shift+w”,换我订制好的各种各样线宽:

在走线过程中放置过孔,换过孔尺寸,通过“shift+V”,换我订制好的各种各样尺寸过孔:

网友:
希望有更多的菜上来哈,回头我也研究研究

楼主:
订制若干种过孔尺寸,以小键盘区的数字键做快捷键,3表示0.3孔径的过孔、4表示0.4孔径的快捷键、5…………,这样你想用任一种尺寸的过孔,都可以很方便地调出来。我知道AltiumDesigner本身可以通过快捷键“shift+v”在走线过程中调用你填写好的各种尺寸过孔,但我单独放置过孔,要想改尺寸的话,要按Tab键后改写过孔尺寸的数据,非常麻烦。因此我想改用下面的方法:

选择Apply——“应用”,然后依次编辑各种尺寸的过孔在右边的窗口:

我就以0.5mm孔径的过孔举例子:(我把这个过孔的数据绑定到小键盘上的数字“5”,以后按小键盘上“5”,鼠标上粘着一个这个尺寸的过孔):

本来Altium放置过孔默认用快捷键“P”+“V”,我现在用小键盘区的“.”来实现同样的功能:

上面我说到:Altium放置过孔默认用快捷键“P”+“V”,现在用小键盘区的“.”订制了同样的功能。
    我发现:用自己订制的过孔,比如按小键盘上5放置0.5mm孔径的过孔,你放到走线上,它居然不能获取该走线的net名,过孔仍然是“No Net”,导致过孔、走线因为不同网络名而出现醒目的报警颜色。
    究其原因:带有参数——只要在订制菜单中Parameter参数框里写了数据的,在放置到走线上时无法融于走线的网络。因此我在上面最后一个图里订制了一个不带参数的过孔,我按小键盘上的“.”得到过孔放下去时,它很好地和走线融合到一起了。
    这个我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暂时用的方法是:先按小键盘上“3”或“4”或“5”或“6”得到想要的过孔后,马上鼠标右键点一下把过孔从光标箭头上去掉,然后按一下小键盘上的“.”,这时鼠标光标上出现的过孔保持了你刚才选择的尺寸,这个时候放到线上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用到再学习吧。

网友:
非常经典。

网友:
回复 网友F:

自己对文件右击,打开方式里选择dxp应用程序,在总是用这个软件打开处打勾,ok
这个方法弄电脑的应该都知道,我没觉得好到哪去,所有关联的都是一个图标。我是正常安装,把没有用的都删掉,如例子,库……。
之前用绿色版这个问题一直也困扰着,我弄了一个安装软件时监视系统里都注入了什么文件,把软件安装到C盘的文件及注册表备份,用绿色版时拷贝回去以为可以解决,但是还是没搞定!

回复 楼主:

学习了。图文教程弄得也漂亮,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软件,字符还是立体的!

网友:
图文教程弄得也漂亮  学习学习  真好用AD

网友:
mark 正在用这个  顶下

网友:
太帅了@!再顶

网友:
mark 过滤表达式

网友F:
请教LZ高手:
    AD中自定义很多设置以后,能否导出个性设置文件带在身上,到别的电脑只要导入自定义文件就可继续使用,不用再一遍一遍地重新设置。最好能包括设置好所有的规则,如线宽、线间距等等。???
    重新设置太繁琐了。
    比如AUTOCAD、coreldraw等软件可以带走快捷键设置和其它一些自定义设置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教lz高手:
    ad中自定义很多设置以后,能否导出个性设置文件带在身上,到别的电脑只要导入自定义文件就可继续使用,不用再一遍一遍地重新设置。最好能包括设置好所有的规则,如线宽、线间距等等。???
    重新设置太繁琐了。
    比如autocad、coreldraw等软件可以带走快捷键设置和其它一些自定义设置文件。

规则好像可以导出成文件,这个我倒没悉心研究,因为我基本固定用一个电脑画图,做别的事情再用另一个电脑。

网友:
回复 楼主:

规则好像可以导出成文件,这个我倒没悉心研究,因为我基本固定用一个电脑画图,做别的事情再用另一个电脑。

麻烦lz研究出来以后,别忘了告诉我一声,谢谢!
我常需用不同电脑工作,包括家里台式机、笔记本。

网友:
跟楼主学习了几招,衷心感谢。

网友:
个性设置可以保存的,存成一个文件就可以了,用时导入进来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个性设置可以保存的,存成一个文件就可以了,用时导入进来

拜托赐教,如何保存成一个文件?

网友:
如果是线宽规则: Design--rules  点击左侧Design Rules 文件夹,点右键导出或导入即可

如果是菜单,快捷键设置,点左上角DXP(楼主位)--Preferences--选择SAVE或LOAD即可

省略图了

网友F:
回LS:
首先多谢LS的赐教,不过还是有问题继续请教:
    LZ教的这些设置很有用,当然步骤也相对复杂一些,包括其它还有一些高级功能的设置。这些我也想保存下来,可以随身带着。这个有没有办法实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才是高手,真是谢谢楼主了

网友:
LZ
碰到个问题想请教
如何在Altimeter Designer 6.9的PCB库文件里编辑元件封装属性如 designator和comment等,每次自己做的封装在放置到PCB文件中时,designator和comment都是隐藏的,还得自己取消隐藏,而且它默认的都是designator和comment我想让电阻是R电容式C应该怎么操作,试了好久也没找出办法,还请楼主指点,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lz
碰到个问题想请教
如何在altimeter designer 6.9的pcb库文件里编辑元件封装属性如 designator和comment等,每次自己做的封装在放置到pcb文件中时,designator和comment都是隐藏的,还得自己取消隐藏,而且它默认的都是designator和comment我想让电阻是r电容式c应该怎么操作,试了好久也没找出办法,还请楼主指点,谢谢了~

这个就太简单了,此时的我正在下载一个东西,等下完了我再酌情回复。

附加:我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雷人,一点基本的摸索、查资料能力都没有。你从库里选好了元件,粘在鼠标指针头上,放置下去之前,不会按TAB键把属性修改一下啊,你修改了一个,后面的不就照葫芦画瓢给你自动R2、R3、……?,并且属性里修改了不隐藏,以后放其他的元件不也跟着不隐藏?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下完了么?

网友:
哇,深入,看来是正版用户,有说明书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自己再试试好了~谢谢你~

网友:
大大的MARK一下

网友(2010-08-18):
又学了一招,谢谢了!

网友:
很强大的说

网友:
端根板凳坐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很厉害。。绝对高手。

网友(2010-10-25):
表达式从来没人出过书或详细介绍过.

网友:
高人,膜拜下

网友:
学习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工若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要Mark~!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必须顶下

网友:
mark DXP自定义菜单

网友:
mark: AltiumDesigner 定制 过滤表达式

网友(2010-12-09):
AD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只是我以前一直没发现而已,TKS

网友:
怎嘛才看到这个贴~~顶~~~

网友:
mark Altium Designer操作技巧

网友:
挺不错的放法,这样以后AD用着就更顺手了

网友:
这个很好

网友:
很实用,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表达式,不错,好磨刀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

网友:
顶就一个字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mark,刚刚试了一下,不错的说

网友:
还没接触过啊。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shift+W无效啊

网友:
做个记号,很实用!

网友(2011-01-18):
这个我用过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关闭软件再开就不能用了,我用的是winter 09

网友:
这个操作不错

网友:
绝对是高手

网友:
好帖,收藏!
我也上传个文档给大家看看,哈哈
AD 过滤器文档ourdev_612966D13UOB.pdf(文件大小:270K) (原文件名:AR0129 An Insiders Guide to the Query Language.pdf)

网友:
mark,楼主研究得很深恨透,这些功能定制后,对布板的效率有很大的提高呀

网友:
99se有这个就好了

网友:
这次真的要用上“MARK”这个词了(虽然很多人讨厌这个词,还有人专门发帖反对用这个词)!
顺便感谢一下楼主的有心、真心和爱心!

网友:
现在才看见,顶晚了

网友:
那个37M精简版,地址在哪里啊?

网友:
这绝对是个好帖子,向楼主学习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2011-02-24):
这个要mark了

网友:
这个东西验证可用,我mark一下啊

网友:
佩服啊,只会用些基本的功能,惭愧!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mark,还是喜欢protel99啊

网友:
嗯,这个得好好看看啊。

网友:
实在是好贴,强贴。下次定要试试Altium Designer.

网友:
LZ研究的够精妙的,呵呵

网友:
力顶,用了这么多年了,还没使用到这个功能,真得相当惭愧

网友:
学习学习,发现自己太浮躁了

网友:
感谢星罗棋布的经验分享,这可是不可能多得的经验:)

网友(2011-04-01):
这个图好像最基本的线间距一致都没做到?

网友:
To 85,86楼:

    用PCB Fliter完成:

      在里面输入IsComment 后来选择下面的Select,然后确定,(弹出)PCB Inspector ,然后在里面将Hide去掉勾选即可.  对于其他的 也是一样的.

网友:
报个到,学习了

网友:
mark 定置Altium Design

网友:
太强大了,学习中,谢了

网友(2011-05-10):
mark下,强大的钻研能力。

网友:
一直使用单层模式的,这下方便了!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Altimeter Designerh中怎么设置顶层水平走线,底层垂直走线呢。

网友(2011-06-25):
只操作顶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底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电气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IsElectrical|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过孔的表达式为:    expr=IsVia|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顶层元件的表达式为: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底层元件的表达式为: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加上这些后查线路大大地方便了!!
不过因为有些走线是圆弧的,所以折腾了很久,给加上两条。呵呵
操作顶层走线与圆弧   expr=IsArc and OnTopLayer or IsTrack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操作底层走线与圆弧   expr=IsArc and OnBottomLayer or IsTrack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试了很久后,才在例子中看到要用or
不知那里能找到这些书写规范呢?

网友:
佩服星罗棋布,我只会shift+S后,用+或-或点下面那些层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网友:
画PCB在顶层布线要切换到底层布线用*号,怎么把这个*号定义成其他的按键那?望高手解疑

网友:
网站好像没有收藏功能

网友:
这个可以标记

网友:
mark了,上班了再学习

网友(2011-08-19):
已经按楼主的折腾好了,挺方便

网友:
正想学AD 标记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顶!PCB设计软件更新升级太快了啊!都跟不上脚步了。。。。。。

网友:
非常好的贴子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拜读了,顺便mark

网友:
顶下,最近感觉AD用着更顺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厉害啊,佩服!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
   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您说:走线时用快捷键“shift+w”,切换订制好的各种各样线宽,我想问一下,如何订制各种线宽呢?是在规则里设置还是像您所说的在“Customize”-“Apply”里设置?两个我都设置过,但按下“shift+w”没反应,还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
学习了,真有用啊

网友:
强帖,我平常只是不断切换开关层,笨方法。

网友(2011-10-21):
楼主太强大了,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贴,必须mark

网友:
mark protel订制应用、操作、过滤表达式及其他一些微操作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路过,看了,收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1-11-29):
很好用,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是高人,人才啦!太方便了!!!

网友:
牛逼啊~高手啊~~~

网友(2012-01-20):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
   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您说:走线时用快捷键“shift+w”,切换订制好的各种各样线宽,我想问一下,如何订制各种线宽呢?是在规则里设置还是像您所说的在“customize”-“apply”里设置?两个我都设置过,但按下“shift+w”没反应,还望您指点一下!

期待这位仁兄的问题得到高手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K: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这个altium 8里面已经自带了有了啊?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很强大的使用者

网友:
mark,楼主很是研究了,高手

网友:
楼主使用AD很nb啊

网友:
记号,平时找不到的资料呀,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2-03-30):
太牛了,又学了很多

网友:
很实用  顶起

网友:
非常之给力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用心。。。

网友:
楼主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
真需要这个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2012-06-10):
学习了,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很好,很强大,刚实际试过了,都OK,一直按shift+S的,没想到这个更方便

网友:
怎么好像6.9不行呢

网友:
请教下,如果能设置走多大过孔,能不能设置走多少线宽走线的快捷键?

网友:
实用的技巧

网友(2012-07-10):
高人啊…顶一下!

网友:
HAO,学习了,保留了,感谢哈。

网友:
看来我out了,每次多选很麻烦

网友:
哈哈,学习了,expr=IsTrack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可改为expr=(IsTrack or IsArc)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因为有些走线是圆弧~

网友:
看了,很有用,MARK一下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
mark,学习用一下,对于线路比较多的板子能提高不少效率

网友(2012-08-11):
AD9 标志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这篇文章真的很管用,之前丢了,这回又看到了,拉拉,学习了!!!只不过是不知道那些命令是怎么知道的?如果其他的命令需要怎么查方便点呢?或者是这些命令有个库难道?

网友:
楼主相当的强大啊!!!

网友(2012-09-11):
真好 我也试试看

网友:
太有用了,谢谢,收藏!

网友(2012-10-15):
方便多了,谢谢啦

网友L:
贴子整理了下。传上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贴子整理了下。传上来。

刚才没上传上来。

网友:
楼主能否将安全间距规则给讲解下?

网友:
楼主高人啊,膜拜

网友(2012-11-22):
收藏,有空儿学习一下!

网友:
赞一个,手机没法收藏,先mark了

网友:
不错

自己搞了一个显示走线的,效果很好!!
expr=(IsTrack or IsArc or IsPad or IsVia) and OnTopLayer | mask=True | apply=True
expr=(IsTrack or IsArc or IsPad or IsVia) and OnBottomLayer | mask=True | apply=True
expr=(IsTrack or IsArc or IsPad or IsVia) and not (OnLayer('Top Overlay') or OnLayer('Bottom Overlay') ) | mask=True | apply=True

网友:
强人啊,敬仰下

网友:
非常实用!!!!

网友:
mark,mark,强帖正需要呢

网友:
再次膜拜,想拜楼主为师啊~~

网友(2012-12-27):
先MARK之,以后慢慢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检讨,居然才看到

网友:
绝对顶起!学习了!

网友(2013-03-20):
这个技巧很不错

网友:
学习了,试一下

网友:
马克~~
慢慢看

网友(2013-04-26):
言简意赅

网友:
牛人啊   平时我们用都不会注重软件这么深层次的应用的

网友(2013-06-20):
楼主果然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订制若干种过孔尺寸,以小键盘区的数字键做快捷键,3表示0.3孔径的过孔、4表示0.4孔径的快捷键、5………… ...

过孔No Net问题按你说的做的但是还是连接不到网络上去

网友(2013-07-2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机器上点y后没有上面的“只操作……”菜单,要点开下面的“filter for”选择
版本是  ...

楼主你那个30M的AD用到现在出现过什么问题没有?我只用其画PCB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确实能提高效率,节约时间和精力,,

网友:
mark 记下来,查询使用

网友:
楼主你好,时隔2年多,你这个帖子已经在网上遍地皆是,也在其中学习了不少,但是我现在想有一个这样的操作,该如何实现。为了做好SMT元件位置图(标号如R1手动摆放,参数如1k自动放到元件中间切与原件角度一致),特别定制的如下过滤器语法并添加组织收藏按Y键选择:
1.180度 0度 360度元件: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180)or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0)or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360)

2 .底层90度与270度元件:OnBottomLayer and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90)or OnBottomLayer and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270)

3. 顶层90度与270度元件:OnTopLayer and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90)or OnTopLayer and IsComponent And(Rotation = 270)

这样3次可以把PCB所有元件选中(除去非0 90 270 360 的元件),在手工把元件注释自动对齐到元件中间并且角度更改为所需角度(“180度 0度 360度”改为0度,“底层90度与270度”改为270度 ,“顶层90度与270度”改为90度,个人需要),这样导出CAD只需要分层就可以做出漂亮的位置图加与原件参数。

看到你的操作是输入表达式并且掩膜 应用等,我想这样来实现,比如,我最终的目的是把元件的注释(1k 10uf等)自动居中并且改为设置角度。即按Y之后,选择“180度 0度 360度元件”,能自动选择并执行把元件原件的注释更改为0度。这样的语法包含执行命令,应该怎么来写语法,或者用什么方法实现。

ps:找过很多文章包括官网帮助,都没有找到关于选择后直接执行的表达式。官网帮助为英文文档,英文识别能力差可能让我错过有用信息。假如能写脚本当然可以实现,但是脚本难度大。

网友:
楼主QQ是什么呀?有AD问题请教!!!!

网友(2013-09-12):
谢谢楼主, 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增加不少知识

网友:
点错表情了

网友:
很强大的教程,marl

网友:
才37M的DESIGNER,果然是高手。

网友(2013-12-29):
牛人啊,我的ad还只用基本功能,弱爆了

网友:
标记,跟着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的技巧很难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订制过滤表达式在这个里面进入:

你怎么知道表达式是怎样定义的呢?有文档的吗?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提高效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刚才没上传上来。

这个好   都做成PDF教程了

网友:
真心很实用啊,谢谢

网友:
真的高手啊,这都可以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记下了,正在学习,

网友:
我怎么按不出来呢

网友(2014-04-10):
认真听讲中,十分受用,拜谢!!

网友:
mark 虽然是老帖,但新版也适用

网友:
太叼了,学习之

网友:
好东西,又学会一样东西,感谢楼主

网友:
虽然一直在用这个软件,但没有深入地去研究。

网友(2014-06-07):
可惜图片看不了呀~

网友(2014-07-30):
太霸气了,给力啊

网友:
不错啊。这些功能以前都不会用。缺少学习啊。这个办法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先mark一下,貌似蛮有用的。。以前一直没有发现

网友:
相见恨晚啊,自己检讨。楼主绝对是有远见的人,精益求精、物尽其用、事半功倍

网友(2014-09-09):
太实用了,谢谢提供

网友:
mark,AD快捷键学习中~
请教一下!F12中输入ispad and iscomponentselected,没有反映啊!加了空格输入后 is pad and is component selected
会提示这个

网友(2014-10-12):
感觉自己还差一大截,一般都画2层板,不知道PCB设计如何提高。

网友:
楼主有心了,应用的好,确实能提高效率

网友:
MARK,AD订制应用、操作

网友:
留存备用

网友:
这个给力!顶

网友:
这个软件是汉化版的啊

网友:
MARK,DXP设定只操作层;

网友:
还需要多多熟悉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下   最好能有个PDF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LS:
首先多谢LS的赐教,不过还是有问题继续请教:
    LZ教的这些设置很有用,当然步骤也相对复杂一些, ...

这也是我希望的   好像可以导出个人设置    具体不知道在哪设置

网友:
学习了,谢谢写的这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力顶此贴!精精!

网友:
先留下脚印

网友:
高人,,大神

网友:
非常强悍,学习一下

网友:
之前还真没发现,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超好的资料,谢了

网友:
提高电路设计能力 好好学习 努力工作!

网友:
楼主厉害!向楼主学习专研精神。

网友:
真的好强大啊

网友:
一直没看过AD的详细教程,都是用到哪学到哪,没哪个学习过

网友(2014-11-11):
这个收藏下来再细细拜读,谢谢。

网友:
AD1.0精华贴,MARK!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是真正的研究高手啊,支持一个

网友(2015-01-01):
引用 网友F:
请教LZ高手:
    AD中自定义很多设置以后,能否导出个性设置文件带在身上,到别的电脑只要导入自定义文件 ...

这个也许对你有用。右方有三个按 钮,其中【Save as】可将当前的图件默认属性设置保存为“*.dft”文件;同理,【Load】 按钮可以载入现成的“*.dft”图件默认属性设置文件;【Reset All】则是复位所有图件包 括英制和公制的默认属性。

网友:
非常实用
谢谢楼主

网友:
新的技能又GET了

网友:
这功能太实用了,赶紧收下~

网友:
这个强!画多层板终于不用成神经病了

网友:
真正的技术强帖。

网友:
我试着设置了一下,果然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2015-03-05):
好东东,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感谢楼主整理并分享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能不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订制过滤表达式在这个里面进入:

我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5-04-21):
哪里可以下载升级版

网友:
好帖,果断收藏一下。

网友(2015-05-27):
这个牛逼啊,必须顶

网友:
用起来是真的快捷多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经验,我使劲儿的顶!

网友:
学到了好几招,很有用~~

网友:
哇,这个好,这个屌,这个真不错啊

网友:
学习学习   软件用的还不纯属

网友(2015-07-08):
好东东,一定要支持,收藏备用

网友:
对AD研究这么透彻,实在是佩服。

网友:
对AD研究这么深,实在佩服。

网友(2015-10-12):
还可以这么玩 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
我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学习学习,虽然搞了几张板子,但是都是双层,3Q

网友(2016-05-16):
这个帖子太棒了

网友(2016-07-22):
有点相见恨晚的样子,如果早点拜读此文,这几年画下来得PCB会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2017-07-23):
楼主的这个操作很6

网友:
这些招数都好犀利~

网友:
论坛人才济济啊,感谢你们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9-04-17):
很实用呢,方便。谢谢!

网友:
LZ研究的够精妙的,顶,专研精神!

网友:
楼主好人,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0-05-29):
火钳刘明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有空好好学学,AD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2023-07-07):
非常专业,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