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决定买ThinkPad X201i 3249-JFC,准备网购.请问这台机器外壳材质怎么样?有什么缺

楼主(2010-07-15):
基本决定买ThinkPad X201i 3249-JFC,准备网购.请问这台机器外壳材质怎么样?有什么缺点?散热呢?
价位在6.6K左右.

X201i系列机器后缀型号很多,这款怎么样?

这款没有指纹识别(个人认为用不到),但有键盘灯,摄像头,触板

网友:
T410的变化比x201大,和x200是一模一样的,只有常规升级.用了小红点你就在也不会去用触控板了.摄像头淘宝90块自己装.注意cpu不能更换,最好要高频的U.当然价格.频率差一档,性能有5-10%的差距

网友:
京东5999块买X201i J4C的飘过。

网友:
这个机器唯一不爽的就是小红帽会顶屏幕。

网友:
散热控制的很好,但是如果你用EXPRESS设备的话,左手掌托的位置会有些温温的感觉,不过还算能接受。USB口,有点少,就3个。没有高清输出接口,外壳质量还不错,至少屏幕的外壳不像其他笔记本那样容易变形。

网友:
联想的广告做得太隐晦了。

2.坚固的镁合金上下盖(X200/X200s)

若是RMB充裕的话,是否有必要买合金外壳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