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楼主(2010-07-15):
用的是SW模式,我猜测是因为PA13,PA14,PA15,PB3,PB4这些管脚我都当做普通IO口复用了,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 完全禁用(JTAG+SW-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JTAG-DP 禁用 + SW-DP 使能

但是我屏蔽掉这些还是不行,XPSR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STM32芯片被锁住了,运行下JLINK安装目录下的解锁工具。

更改STM32的启动方式,改为从FLASH启动

楼主: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解锁的是哪一个?还有怎么更改启动方式?

网友:
在“开始”菜单里面,有个 unlock。。。

硬件上跳线啊,更改BOOT0 和 BOOT1两个引脚的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找到了,但是我想知道这是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
不行,解锁了以后还是这样

网友(2011-08-04):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造成的啊,把狗关了试下!

网友B(2011-12-18):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己解决,

是下载速度的问题,默认为1M,改为100K即正常。  希望对各位童鞋有帮助。

网友:
可能跟keil的版本也有关系。遇到过,更换segger相关的dll文件解决

网友C(2012-03-02):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原因,谢谢

网友(2013-02-0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怎么改下载速度啊

网友D(2013-06-20):
lz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刚刚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如果也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考虑下面的原因:看看初始化文件是否选择有错

网友(2013-09-11):
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在做看门狗的实验的时候遇到的,努力解决中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那时候直接用jlink的5v输出供电。后来发现是供电不足导致的。外接电源就好了

网友(2014-05-02):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己解决,

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把速度由2M改为100K修改一下可以了,但是100K的速度太慢了,不能忍受,我以前在自己的电脑上面弄的,一直都可以,今天在朋友的电脑上弄的,她电脑运行较慢,我怀疑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4-09-07):
谢谢大家的讨论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5-03-26):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8000000);

0x08000000,这个偏移地址设置不正确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2015-08-28):
我今天了遇到了,上面的好像都不行。

网友(2015-10-31):
我也遇到了,现在不能调试了,只能通过Jlink命令行下载程序!

网友(2019-01-06):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了,上面的方法都不可以,奇怪啊。

网友(2019-02-19):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己解决,

我把速度调为100kz后,可以下载,可能是因为引线接长后,原速度太快(5Mhz),传输有错误导致

网友(2019-06-14):
更新下最新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2021-05-08):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己解决,

我擦牛逼了还真的可以,浪费我一个上午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擦牛逼了还真的可以,浪费我一个上午时间

好有成就感,当年的贴子还这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