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句话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0-07-15):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BUTTON_PIO_BASE,0xf);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0x0);
alt_irq_register(BUTTON_PIO_IRQ,edge_capture_ptr,handle_button_interrupts);
这三句话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BUTTON_PIO_BASE,0xf);开BUTTON IO中断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0x0);清边沿捕获寄存器
alt_irq_register(BUTTON_PIO_IRQ,edge_capture_ptr,handle_button_interrupts);注册中断服务子程序

网友(2010-08-22):
该学学E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