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句话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0-07-15):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BUTTON_PIO_BASE,0xf);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0x0);
alt_irq_register(BUTTON_PIO_IRQ,edge_capture_ptr,handle_button_interrupts);
这三句话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BUTTON_PIO_BASE,0xf);
是中断控制寄存器的内存映射,0xf是写入中断控制寄存器的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0x0);
是控制中断方式的,没看见PIO_EDGE_CAP么?

alt_irq_register(BUTTON_PIO_IRQ,edge_capture_ptr,handle_button_interrupts);
完成对中断注册的函数

网友:
看看这个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7880YU2AX3.pdf(文件大小:2.99M) (原文件名:Nios II Software Develpoer's Handbook.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