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RAM读写时序问题 求教!

楼主(2010-07-15):
我在QUAITUS ii里用原本的ip核构建的双口RAM ,不知道如何操作时序,和普通的一样么还是怎么样的呀?

网友:
可以仿真一下,所有的信号都使用时钟锁存了,写入和读出都有写变化

网友:
你这样的双口RAM设计是一边读,另外一边写(还不如用FIFO);还可以设计成两边都可以读写的;
在en为高电平的时候,clock有上升沿,则数据被写入(读出)RAM;
多看Altera的帮助;

网友:
如果是顺序读取,可以选择fifo,随机地址读取的话,还是得用双口ram

网友:
工程目录下有波形图啊

网友(2012-01-28):
话说用megawizard新建DPRAM块儿的时候,自动把testbench 时序和源代码添加到你工程文件夹下了。或者你可以直接看CYCLONEIII的datasheet

网友:
利用宏模块建立的双口ram (原文件名:lpm_ram_dp0.jpg)

随便给的一个仿真,不知道具体的时序操作 (原文件名:simulatio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