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本本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0-07-15):
惠普 4416s(WP439PA) 商务本

屏幕尺寸:14.1英寸
重量:2.27Kg
处理器:AMD 炫龙 II M340
主板芯片组:AMD RX881
显卡:ATI HD 4330
光驱类型:DVD刻录机
内存大小:2GB
硬盘大小:320GB

4k多RMB

主要用来程序开发 单片机  速度怎么样
跑个vs2008可以不

cpu 没听说过 怎么样

网友:
这咋到单片机贴了?
不过还是帮你一下。程序开发,AMD的CPU还是不要,功率太高,发热比intel的明显多了。显卡4330还行,比集显好点。现在i3的cpu配个集显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估计在4000左右,3000多应该也能买到的……
所以建议你换个i3的CPU配集显的。现在的集显玩一般的3d游戏都不成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惠普的商务本质量挺好的

网友:
我的电脑是07年组装的,CPU主频才1.6G,内存1G,硬盘160G,集成显卡,普通光驱。现在用来开发DSP,单片机,FPGA

楼主:
怎么没有来说说

网友:
这个u大概和intel的T4400差不多水平吧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lusson 于:2010-07-19,20:48:36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6]51单片机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4]电脑综合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