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直流减速电机用什么驱动芯片简单些?

楼主(2010-07-15):
产品现用到了ZHENGK的直流减速电机24V,1.2A,只需实现正反转、停止,减速电机带动的电动阀

用什么驱动芯片?当超过负载时怎样保护或停止?

网友:
驱动电路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去买现成的芯片(当然拓扑的结构一定是H桥)
如果自己设计的话可以使用IGBT悬浮驱动和相应功率的IBGT
悬浮驱动可以选择IR2103,IR2104和IR2110(当然差不多的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配上相关的速度和方向控制的逻辑电路

如果要检测过流的话,可以使用一个检测电阻(康铜丝),不断转换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如果超过额定值的话就报警。可以使用专门的电流传感芯片,也可以使用简单的放大器。

楼主:
H桥要4个MOS,面积有点大了
用2个MOS一些控制电路是否能实现正反转?(没细考虑)

网友:
2个用双电源,单电源可以用一个东西    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