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MCU模拟总线连接,请教阻抗匹配

楼主(2010-07-15):
CPLD与MCU模拟总线连接,总线频率粗算在5MHz以下,请教CPLD与MCU管脚直接连接是否可以?是否需要串匹配电阻?

附正在画的草图,上是CPLD下是MCU,直接连接时最长的走线5.3cm,最短的0.7cm。

网友:
什么MCU有5M?你CPLD下电源走直角不太好

网友:
5MHz数字信号不用管阻抗,也不用考虑等长
电平相同的话可以直连

楼主:
这么快就回复了,非常感谢

回复 网友A:
什么mcu有5m?你cpld下电源走直角不太好
是粗算在5MHz以下,25M的MCU,改变一次地址并传送数据约10个时钟周期,应是在2.5M以下了,电源和地线最后还要加铜块的

回复 网友B:
5mhz数字信号不用管阻抗,也不用考虑等长
电平相同的话可以直连
感谢无机酸!那我十万个放心了,都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