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程序中怎样完成数码管的十位显示?

楼主(2010-07-15):
下面程序中怎样完成数码管的十位显示?
#include "count_binary.h"
int alt_main()
{
    int second=0;
    while(1)
    {
      usleep(100000);
      second++;
      IOWR(SEG7_DISPLAY_BASE,0,second%10);
      //IOWR(SEG7_DISPLAY_BASE,0,second%100/10);
    }

}
//以上程序只能显示各位的数值,个位到9后变为0,十位怎样完成对十位以及百位等的显示?
之所以这样问,还是因为对NIOS 的这种对I/O的操作不是很理解!和单片机还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

网友:
动态扫描 忘记了吗?

楼主:
IOWR(SEG7_DISPLAY_BASE,0,second);
这句话是同时对8个数码管进行整体性的操作的.它可以完成计时,但是,是16进制的,我想实现的是10进制的计数.另外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是16进制的显示,即每个数码管加到f才进一并清0?

另外,DE2的数码管设计没有用到动态扫描,而是静态显示,即DE2的开发板在硬件上不支持动态扫描!

网友:
做个进制转换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