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断电重连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1、正常GPRS传输数据的情况是:连接基站,连接GPRS,发送数据,断开GPRS,模块关机

如果我省去‘断开GPRS’这个步骤,发送完数据后直接掉电,不知道对下次连接或者模块的物理性能有什么影响?

在家里用ADSL连接的时候,碰到电脑突然死机,重启就会有一段时间连接不上,貌似是服务器会为这个连接保持一段时间,若还是没有接受到数据,则释放这个连接

不知道GPRS是不是  应该也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时间是多少?(是不是心跳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的吧?)

2、GPRS模块如果直接掉电进行关机的话,对模块有没有伤害呢?

网友:
就我用过的模块来说,暂时还没有遇到突然断电造成模块损坏的情况。

再说,GPRS只是链路层,上面还有TCPIP协议呢,如果传输完直接断电,先不说移动基站有啥问题,就是你服务器上残留的那么多连接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simcom的技术支持说不建议频繁给模块断电关机,称容易损坏模块

网友:
嘿嘿,至今没用过simcom的模块哦

网友:
通常的做法是模块无响应的时候才断电重启,这个不应该是经常的操作

网友:
如果关机有损害,那有没有通过操作使GPS模块在省电模式下工作呢?有没有这样的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如果关机有损害,那有没有通过操作使gps模块在省电模式下工作呢?有没有这样的实现。

有的  可以将GSM 模块 配置进休眠模式, 当有短信或者电话时 可以自动唤醒的

楼主:
Appcat说的是“突然断电”,我的意思是,将断电作为关机的方式,大概1个小时或者3分钟开关一次(完成数据传输)。

对于服务器的连接,是否可以尝试向GPRS模块发送数据或定时,没反应就主动释放(不知道是否可行,TCP协议还没看完);

根据特定协议,收到标志数据就主动释放连接。

后者的话,总觉得不怎么完善。

现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了几个问题:

测试方式: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是西门子的MC52i,每隔3分钟启动GPRS一次,连接服务器,成功后发送200字节数据,然后断开GPRS连接,关闭模块

问题如下:

1、模块开机连接基站的时间居然要40秒左右,以前用wavecom开机连接基站只要10秒左右,这个是否和模块设置有关?

2、昨天晚上天气不好,连接GPRS时间很长,估计要20秒左右,而且模块对命令回复全部正常,可大部分时候,服务器并未收到连接请求

   或者有连接,但是未收到模块发送的数据

3、我的GPRS模块已经关机了,服务器才显示出连接并同时收到数据,但是连接一直挂在服务器上,没收到模块断开连接的请求。

目前只总结出几点:

1、模块返回OK的话,只说明命令成功到达模块且格式正确,并不表示连接基站或者发送数据或者断开连接成功

2、根据第一条,大部分命令要判断OK之后的状态信息(很早以前总结的),但是对于没有状态信息的命令,比如断开连接的命令,发送

   出去后,模块只返回OK,这时马上关机的话,很大可能造成服务器并未收到请求,连接就一直挂着。。。当前办法是延时,可碰到像

   昨天阴天的状态,延时了7秒服务器还是没有断开连接。。。看来只能在服务器程序上做手脚了?

网友:
1.关于模块关机:建议采取正确的方法关机,即先注销网络,发指令关机,最后再断电,正常的关机方法或许可以排除一些莫名其妙的异常
2.关于与服务器的连接状态:建议不要采用TCP自身的判断,而采用应用层的链路测试来判断,无论服务器还是客户端都要有这种判断,根据状态进行下一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关于与服务器的连接状态:建议不要采用TCP自身的判断,而采用应用层的链路测试来判断,无论服务器还是客户端都要有这种判断,根据状态进行下一步处理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服务器主动发送数据尝试,看是否连接存在?

如果不是的话,该如何理解?

网友:
华为EM310,GTM900C 厂家经过几万次直接断电测试,没发现对模块有顺坏!
各种模块的用法不同,一般没什么可比性。

网友:
楼主总结问题很切重点,【8楼】 zc3909回答问题很正点。

应用层的协议能够保证GPRS的稳定,具体如何实现,发挥想象力吧,最简单的就是一问一答,加超时机制,一旦超时就重连重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链路层是控制不了的(因为链路层不是自己搭建起来的,而是借用yd或者lt等服务商的设备),所以对于用户来说,最好的

办法就是在应用层完善协议,使自己能够“把握住”链路层,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的做法是模块无响应的时候才断电重启,这个不应该是经常的操作

赞成

网友:
关机还是,先注销网络,在发关机命令,在断电,来的稳当

网友(2010-09-20):
模块开关机时序是这样的

网友:
频繁开关机不会损坏硬件,但会增加耗电,并对数据链路产生影响,要想GPRS传递数据更可靠,最好照8楼的办法注销关机
应用在快速移动的GPRS终端更是如此,否则抛开你的产品不谈,基站运行也要受到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服务器中你完全可以加个检测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模块不与数据中心联系,就释放该连接。
我的服务器程序就是这样做的,有点心跳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或者也可以写一个DTU与数据中心进行交互的协议,
数据中心主动检测DTU是否下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真太对了

网友:
每次链接前先注销网络,释放掉先前的链接就OK了

网友(2010-10-20):
回复 网友E:

说得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