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3.7V供电、1WLED恒流源电路图

楼主(2010-07-15):
谁能给我3.4V供电、1W LED恒流源电路图,要用三极管,不要用模块,用模块也可以,但是要告诉型号!!
谢谢!!

网友:
找个AMC7135的芯片即可~

楼主:
能说明白点吗!

楼主:
大哥能给个具体的电路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给个具体的电路图吗?

看datasheet啊,简单到不行了。

网友(2011-11-05):
AMC7135
350MA,1W可以,3W就不行了

网友:
LM317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