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运放输入0mV输出为负电压,有图,大虾们来看看。。。

楼主(2010-07-15):
如图,运放的型号是TLC2274   供电电压,+2.5V   -1.8V ,给输入0mV的情况下,out1 输出为-0.23mV,给放大11倍得到-2.5mV,由于AD不能转换负电压,请高手们解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水平有限,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offset而已,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Vos=0.23mV的运放已经是精密运放了,你要是用过Vos=5mV的LMV358不要气疯了?

网友:
同意LS的,肯定是零点漂了。

解决的话也简单,2274是轨对轨的,用单电源供电,那就不用担心输出负电压了,呵呵

楼主:
恩,这电路的TLC2274坏了,换个解决了。。谢谢大家热情回复。。

网友(2013-04-15):
应该是零输入零输出的。。。。不过我的手上的2274貌似质量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