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侠支个招,关于公网访问内网计算机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家里刚装的小区宽带,发现拨号之后分配的只是内网IP地址,无法通过公网上的计算机进行访问(服务商不给在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问下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络拓扑结构大概如下(猜测的)

网友:
用专用的软件

网友:
花生壳提供动态DNS服务,只完成域名到IP的转换
找找VPN方案吧,可能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小区宽带都是好多人共用一个公网IP,服务商不给在路由器上做映射是访问不到自己机器的。。

早知道就不装这倒霉的南开网络了,还是ADSL比较方便

网友:
我也在南开,迎水道

楼主:
现在这个情况估计需要公网上的一个服务器做转发,首先内网机器主动连接服务器,然后别的计算机才能通过服务器找到内网机器,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类似的软件,收费的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南开,迎水道

哈哈,好近啊,我在南苑公园这块儿

您现在用的什么宽带?

网友:
我用南大的网络,就是家属区

楼主:
要想在内网机器上开Web服务,校园网也有这样的问题吧?

继续等高手。。

网友:
你申请个空间,自己写点代码,自己机器上写点程序修行了

网友:
是要远程控制吗?可以用teamviewer,不过速度比较慢

楼主:
【9楼】 lloovve

你申请个空间,自己写点代码,自己机器上写点程序修行了  回复【9楼】lloovve

。。。难度大了点,我还是先找找有没有容易实现的方法吧

回复 网友B:
是要远程控制吗?可以用teamviewer,不过速度比较慢

远程控制还有个51MyPC也不错,

我想找一个能在内网开web服务供远程访问

或者能通过外网主动与内网机器建立TCP连接的软件

网友:
如果公网有自己的主机,可以在公网做一个映射器。

step1 自己的内网主机去连接公网映射器,并等待。

step2 公网映射器等待连接。

step3 第三方连接公网映射器,映射器负责转发内网主机和第三方主机的数据。

网友:
远程控制还有个51MyPC也不错,

我想找一个能在内网开web服务供远程访问

或者能通过外网主动与内网机器建立TCP连接的软件

这个基本不肯能,除非你有台外网主机做跳板。
但既然有了外网主机了还要内网干嘛……

楼主:
回ls的,现在就是想找这样一个主机,能实现类似路由器上DMZ主机模式,将内网机器完全暴露在公网上

楼主:
从网上找到一个 “SocksOnlineV2” - 内网外网也能互联互通互访

http://www.waysonline.com/mader/resource/wayshost/

  利用WaysOnline主机代理软件,除了可以让别人可以访问你的Web,Ftp下载外,还可以进行互相连接打游戏等等许多原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访问者亦可无须安装任何软件,只要主机方运行SocksOnline V2即可实现代理。WaysOnline通讯代理V2支持Win9x/Me/NT/2000/XP等主流操作系统 ,支持Socks、HTTP等代理。

问了下他们的技术支持说必须双方都使用WaysOnline软件才能实现以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