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光纤数据传输方案?

楼主(2010-07-15):
主要用于隔离数据传输,速率10Mbit/s左右,距离2-3米。谢谢!

网友A(2014-08-27):
成本要多低呢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达到吧

网友(2015-04-07):
引用 网友A:
成本要多低呢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达到吧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课题也是用光纤来实现高压和低压的隔离,问一下,发送端都有哪几部分。是一个模拟的光纤传输系统。和光纤通信还是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