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怀疑SIM卡的问题,用的是EM310模块,运行一段时间从4h~4day ,电话呼叫,说该用户已关机,

楼主(2010-07-15):
现象同上,故障后用电话呼叫,说该用户已关机,但是掉电后又正常,在程序中已采用Em310的AT指令对SIM卡检测,若10次没有检测到就发软件复位命令,但是没有用,开始怀疑是SIM卡座在温度升高(5~60度)后会对SIM卡读取有影响,后换SIM卡座,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还不行,不知道是EM310对SIM卡的检测是否进入了死循环还是还是对SIM卡的时钟读取布线要求非常高,我的PCB距离最长只有(1cm)?是否需要对EM310的电源进行控制,实在不行的先掉电。

网友(2010-12-07):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