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3.3能用12V开关电源供电吗

楼主(2010-07-15):
手册上ams1117-3.3最高电压倒是到了12V,但是不用12V开关电源供电吧,试了下是能用,只怕用久点就烧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电源没关系,只要电压稳定在12V,输入电压没有超出LDO的最大输入电压就行。

但是那么大压差,规格上可以用也不建议用。

网友:
前面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开关电源没关系,只要电压稳定在12v,输入电压没有超出ldo的最大输入电压就行。
但是那么大压差,规格上可以用也不建议用。

你查查LDO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开关电源没关系,只要电压稳定在12v,输入电压没有超出ldo的最大输入电压就行。
但是那么大压差,规格上可以用也不建议用。
你查查ldo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才郁闷呢,为了做电调,PCB搞的很小,MCU是3.3V的,网上看到ST 的 L78L33  SOT-89的封装。
数据手册上写着 VImax = 30V ,

我买了50个,回来一通电,输出悬空,直接给12V,炸了!想了下,是不是线接错了,在换个,炸了!
想了下,可能没加输入电容,并了个大电容,通电又炸了~最后把电压降5V,好了,慢慢升压到12V,又炸了!!
不知道,是我对数据手册理解有误,还是买到了假货?!

楼主:
已经有烧了的了,现在测试输入5V,输出4.8V,整个板子都报废了,感觉ams1117芯片质量不大好,还是换5v电源

楼主:
ams1117-3.3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LDO压差不能太大,上DC-D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面加个限流电阻,

效率就不高了。

网友:
6楼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有谁知道发表下观点咯!

网友:
6楼的买到的货有问题,我用这种封装的78L05没有发现问题啊. AMS1117确实不能用在12V输入的电路上,用了基本上都会坏

网友D:
不考虑效率问题。

数据手册写得很清楚 ,极限温度是265摄氏度。SOT223封装下90摄氏度每W

12V降压到3.3V,芯片上的压降为8.7V,如果你的电路工作到极限1A,那么芯片上的功率约为8.7W。 8.7X90~=800摄氏度

芯片不爆炸才怪。

算法可能不够准确,大致这个意思。

IC的工作温度最好在150摄氏度以下,高了要加散热片。

12V降3.3V用这个芯片的必要条件是系统工作电流足够小,以使1117上的功率小到其发热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个人经验是小于1W可以任意使用,1W~2W则PCB大面积覆铜来散热,大于2W则考虑换LM317之类能装散热片的封装的芯片。

网友:
没错,1117好像上了11伏就挂了

网友:
不建议直接用,串个稳压管。要看电流大小

网友E:
如图,严格按照手册是不会有问题的(前提是正品)。

那么问题在哪呢?没有仔细看手册。

除了输入电压,还要考虑IC温升,最高温度125℃。常见的大都是SOT223封装,可以看到是90℃/W,环境温度按60℃算的话,耗散功率只有0.7W,
如果是12V输入3.3V输出,不用任何处理则可以提供80mA电流,

如果按造手册(下图)在布线时稍微处理一下,输出800mA电流是绝对没问题的,即使是15V输入。

网友(2012-03-07):
可以用,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烧掉了

网友(2013-12-31):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效率问题。

数据手册写得很清楚 ,极限温度是265摄氏度。SOT223封装下90摄氏度每W

说得好  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图,严格按照手册是不会有问题的(前提是正品)。

那么问题在哪呢?没有仔细看手册。

答得真是很好  谢谢你

网友:
效率不高,全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