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半天还是iar自带的延时准啊!!__delay_cycles

楼主(2010-07-15):
__delay_cycles();
一个mclk的周期延时。
比我自己算的准多了,tnnd我算了一个下午,算指令周期,看汇编代码,,算了半天,还有什么网上的n×5 + 6 ,,毛啊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dco 1mhz
软件算出来的结果差到八千里外了,,伤心。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不过好在最后我试一下__delay_cycles()
不错,这才是我要的us ms级别的延时函数,虽然是软件延时,但是用在微小时序操作上够用了吧!

网友:
请问要包含那个延时头文件????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还是自己调的好 调用如果不是纯汇编的 还得入和出 也得用时间

网友:
具体如下【引用别人的,这个延时函数很高】:
注意: __delay_cycles(x),x必须是常量或则是常量表达式,如果是变量则编译报错!

IAR FOR AVR中精确软件延时方法

在用单片机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延时函数,430也不例外,常见的形式有: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ms;i++)

                for(j=0;j<1141;j++);        //8MHz晶振时
}

复制代码//以上程序段在要求延时精度不高的场合可以用。

但在 IAR 软件430的编译器里面我们可以利用它内部的延时子程序来实现我们想要的高精度软件延时,方法如下:

(1):将以下这段代码复制到你的.C源文件中。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复制代码(2):修改

在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语句里 8000000 修改成你当前MSP430 CPU的主频频率,即CPU的MCLK。

单位为HZ。本例中的8000000为MCLK=8MHZ 的意思。

(3):使用范例

delay_us(1);        //1 微秒的延时

delay_ms(1);       //1 毫秒的延时

delay_us(3.5);     //延时3.5微秒

delay_ms(3.5);    //延时3.5毫秒

delay_ms(1000); //延时1秒

网友(2010-11-16):
下回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1-02-19):
iar中可以用软仿调试,查看延时函数执行的周期数,计算延时的大小。

网友:
是哦 有同感

网友:
说到最后还是__delay_cycles()
intrinsics.h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3-22):
mark,正好以后430的项目要学习。

网友:
这个链接回答了延时为什么会那么准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7544&bbs_id=1000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正找这个,谢谢了!

网友(2011-05-03):
谢谢分享,到板子上实验一把!

网友(2011-07-14):
感谢分享,这个方法非常实用。比纯粹程序空跑好多了

网友:
但是IAR for MSP430中没有intrinsics.h这个头文件啊????__delay_cycles();这个指令也不能用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IAR for MSP430中没有intrinsics.h这个头文件啊????__delay_cycles();这个指令也不能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这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47544&bbs_id=1

先装好编译器,我自己看了下,,没找到iar for msp430,因为现在已经不用430做产品了,居然电脑里连编译器都丢了,
装好了之后,你在编译器所在的文件夹下,或iar的文件夹下,搜一搜intrinsics.h,,,一般来说是有的,除非你装的版本太旧

然后包含头文件,调用即可。

不行就看网上别人的文章怎么讲的,
肯定行的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好!正为430的延时烦着,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