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板子U13 U17是否也烫的厉害

楼主(2010-07-15):
用了2天弄完,上电下载程序,运行正常,虽然还没校准,目前的情况是U13 U17的散热片热的厉害,基本是手不能停留2秒,大家的是不是也这样?
另外因为没有合适的负载,还没满载运行过,不知道风扇工作如何,我试着用热风台吹了下LM35,貌似风扇也没启动,明天弄个负载试下

网友:
这两个小散热片确实有些热,温升在30℃左右,我开机连续工作了2天2夜没问题,本来想更换高点的散热片,可是太忙了,希望大家谅解,如果有条件更换高度高一点的散热片温度就能降下来了,不换也不会烧掉U13,U17

楼主:
谢谢春风的回复,今天换了50高的,也就是原来的一倍高,本来还买了70高的,但是比了下,觉得太高了,所以就还是用5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