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显示问题

楼主(2010-07-15):
小弟自己刚学单片机吥久弄了个动态显示的程序,显示数据都能正常,就是开始打开电源的时候有种现象:
1.过0.5S有显示
2.一直显示不起来
但有时候开起来时正常的,振荡部分的晶震也换过了!
求教各位帮帮忙,学习中有问题了,解决不掉,难受哈!多谢各位!
声明程序是没问题的,显示位控制也是有三极管带动的!

网友:
电源,复位,振荡!

网友:
显示命令/数据发送之后,等一段时间试试, 免得LCD反应不过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ICD2吗?放断点调试一下,就能看出来问题在那。

网友:
感觉有点像上点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
数码管,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问题。上个调试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