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 LM3S9B92 将程序搬到SDRAM中运行 有人玩过没

楼主(2010-07-15):
有没有人试过,我现在.SCT中修改链接地址

LR_IROM 0x60000000 0x00030000
{
    ;
    ; Specify the Execution Address of the code and the size.
    ;
    ER_IROM 0x60000000 0x00030000
    {
        *.o (RESET, +First)
        * (InRoot$$Sections, +RO)
    }

    ;
    ; Specify the Execution Address of the data area.
    ;
    RW_IRAM 0x20000000 0x00018000
    {
        ;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n order to use IntRegister().
        ;
        ;* (vtable, +First)
        * (+RW, +ZI)
    }
}
先将这个bin存在了SD卡中 然后由另外一个程序Load到了SDRAM里面 0x60000000是SDRAM基地址
然后从那个程序跳过来 我是使用LDR PC,=0x60000004 进行跳转的
跳到0x60000004后 执行该条指令 程序竟然跑 0x1E100去了 有时是其他地址
0x60000004处反汇编为

0x60000004 011D      LSLS     r5,r3,#4 ;
跳过来之前R5 R3 存有其他的值 导致程序乱跑
可能跟编译选项有关 暂时还不知道该咋改
我想在SDRAM中运行 中断向量表可能应该放置到SRAM中了 否则中断就会受影响这个倒可以容后考虑
目前在SDRAM中程序无法正确执行则是最大的问题
看来在SDRAM中直接执行是没戏了 我写了段汇编 开头都是NOP 连执行NOP指令都直接飞掉
我想可能通常的CPU都是把SDRAM中的内容Load到Cache中来运行的吧 直接运行是不行了 郁闷死了~~

楼主:
如果外挂的是SRAM 不知道能否运行程序

网友:
首先,确保你在跳转之前,sdram已经可用。直接在c里面call Jump_AP();就可以。

#define Jump_AP ((void (*)(void))0x60000000)()

另外,AP编译的地址应该在0x60000000 开始,并且startup.S中要完成 RW ZI段的初始化。中断向量的挂载要和boot里面衔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