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信号的强度如何测量?

楼主(2010-07-15):
做了几个项目总觉得RS485信号象无线信号般的飘忽不定,不同的环境甚至天气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
想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个既有模拟的电压、电流量,也有数字的的传输数据量的信号如何去测量它的强度和正确性...
所以想请教一下怎样才能测量到RS485的信号强度,误码率,带负载(节点数)前后的信号强弱变化等的方法;可惜除了误码率外都没有找到参考的设计办法。

想设计一个手持的测试信号强度的设备,这样在现场就很方便了,请大家帮出主意,谢谢!

网友:
如果担心信号变弱,建议在最远端AB上接一个120欧的终端电阻,然后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两端的波形(另一端不断发送数据),其幅度和上下沿要达到485标准的要求。如果最远端的信号达到要求,其他终端都是OK的。
不过一般的485网络,设计时主要考虑传输率和距离的关系,还有可连接的最多终端数。驱动芯片的手册都有说明的。
需要注意一点是,不要在每个终端都加终端电阻,这样可能造成信号过弱。

网友:
把485站设计成一入一出,可当作中继器用,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测量可以大致估计模拟信号的强度,我也用固定数据的方式来测试误码率,但在工程现场不太可能用示波器,所以想找到可以比较简单的测试到信号整体强度的方法,这样可以设计一个手持的设备来做现场的信号检测。

回复 网友B:

中继器的设计原理就是这样的,实际应用中一般还要加电器隔离等其它细节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担心信号变弱,建议在最远端ab上接一个120欧的终端电阻,

这个方法 因当是错误的吧

我的理解  120 是用来吸收 杂波的 还在 吧电压拉低  这样485驱动电路输出 1.5V的波动就能明显被收入到

485  的传输线 电压 不加电阻 在 3~6V  加了电阻 一般在 1.2~1.6V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传输线的长度   短的可以不用加 电阻   距离大于 200M就要必要加上了  (其实1000M上 不加电阻也行~~~ 当时上边有 200来台 终端机)

485 信号 线的 安装工程也是个学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这里考虑的是信号经过远距离后的信号衰减情况,所以要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测量。终端电阻在吸收杂波和降低反射的同时,对信号也有一定的衰减作用(长距离的电缆实际电阻很大),如果打算要以电压幅度的方式判断信号的强弱,加上电阻是合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以想找到可以比较简单的测试到信号整体强度的方法,这样可以设计一个手持的设备来做现场的信号检测。
-------------------------------
建议直接用网线检查器,如果信号弱,灯会暗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线检查器灯弱现象应该只是线长后线电阻引起的吧,不能做为测量的标准啊。

回复 网友C:

坛子里有谁比较精通这个学问哦?

呼叫【傻孩子】大侠!!

如果这个问题能有办法解决的话,我想做个开源的RS485信号强度测试器,方便大家做项目用。

网友:
485强度不可能这样坚持,正确检测方法是接受芯片一般都有接收强度输出端,将其信号放大后驱动电压表不就行。

网友:
那个120欧电阻好像是用于电流电压转换的吧。用示波器测量是比较好的方法,如果有手持设备也比较不错,如果开源做这个东西,我支持一个。

网友C:
我在 智能楼宇工程  弱电信号通信工程 都是拿个 万用表就了事

RS485 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就很强   只要设备出来的信号正常  链路中也就只有接头不良,强扰,接地, 带上台 NB 带上个 USB转RS232 在带上个 RS232 转 485 , 在接 头哪 收一下数据 就行了

建议直接用网线检查器,如果信号弱,灯会暗一些。

 哪个叫 能手~~~之类的 小玩具 只能用来测线断了没~还有线的排序~呵呵
要测一个线合格 要输入高频信号来看衰减量

网友:
485 出问题  还是在链路上    当然 线也要选对 用RVVP的线 还有不同的传输距离 用不同直径(成本)比如 400M的距离用 RVVP2×1.0 或 1.5 可以完成

还有 485 的支链路/入设备的接法

最后 设备接地  与 485线屏蔽网及 电路中的电位差消减

网友:
个人认为485信号强度检测意义不大,485传输考虑的是通讯速率和距离及端点数的关系,按标准做就可以了。在标准的范围内,检查电缆是否接通就可以了:)
如果通讯出现问题,考虑干扰的因素比较靠谱。

网友(2013-04-17):
对于RS485可靠性的测试很有必要啊,热切希望能有一个485信号强度,误码率,抗扰度的判断准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 智能楼宇工程 弱电信号通信工程 都是拿个 万用表就了事

有个好工具,办事省功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