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4A数控直流电源(第2.1版)的调试说明

楼主(2010-07-15):
由于我在出差耽误了发布调试说明,大家在等几天,等我回上海我就整理并在这个帖子里发布

没有经过校准偏差很大,必须经过校准后才能正常使用。
先简单说下校准说明吧:
1.首先把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200V档位,测试表笔连接到电源输出端,最好是4位半的表,3位半也可以,也不必用再高位的表,4位半足够了。
2.快速按8次校准按键(右边第二个),这个过程左边数码管和右边数码管都显示CAL,直到按到出现左边数码管显示00.10,右边数码管显示CAL,这时进入校准0.10V电压点,不要再按校准键了。
3.调节旋转编码器,使输出电压(就是万用表测试到的实际电压)稳定在0.10V,这时再按一下校准键,退出0.10V校准,进入30V校准,左边数码管显示30.00,右边数码管显示CAL。
4.调节旋转编码器,使输出电压(就是万用表测试到的实际电压)稳定在30.00V,这时再按一下校准键,退出30.00V校准,进入0.100A校准,左边数码管显示CAL,右边数码管显示0.100。
5.把万用表笔线换到电流20A档插孔,并旋到直流20A档位,调节旋转编码器,使输出电流(就是万用表测试到的实际电流)稳定在0.100A,这时再按一下校准键,退出0.100A校准,进入4.000A校准,左边数码管显示CAL,右边数码管显示4.000A。
6.调节旋转编码器,使输出电流(就是万用表测试到的实际电流)稳定在4.000A,这时再按一下校准键,退出4.000校准,退出校准状态,保存校准数据。
7.关机,然后再开机,设置的电压值和电流值就基本和实际的输出一致了,显示的采集电压和电流也和实际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基本一致了,偏差暂时观察在末位3个数之内。

注意:在校准时不要接其它负载,也不要随便动万用表,不然会影响校准系数的准确性。

面板上5个按键功能:
左边数
1:output键,控制输出开关,按下此键输出打开或关闭切换,开机时输出是关断的,没有输出电压,按下此键后才打开输出。
2:设置锁定功能,就是此键设置后,锁定键盘,锁定电压电流,防止误操作,程序中还没此键处理程序,暂时空,无作用,以后加上。
3:暂时空,无作用
4:校准键,想要校准时,连续快速按此键8次进入校准状态,按多次并限时间也是防止误操作导致误校准。
5:切换当前旋转编码器调节的参数类型,按下此键会从电压调节跳到电流调节,或者从电流调节跳到电压调节,由数码管下面的发光二极管来指示

旋转编码器上的轻触开关:按下此开关,会切换电压不仅率或电流步进率,电压步进在1V和0.1V切换,由对应数码管相应位的发光二极管来指示,电流步进在0.1A和0.01A切换,由对应数码管相应位的发光二极管来指示,电压最大设定值30.5V,电流最大设定值4.1A。

网友:
路过再顶,不得不项!!!!

网友:
订的套件估计明天(确切说应该是今天了)就能到了,期待春风的调试说明。。。先去看正点原子的stm32不完全手册,先熟悉熟悉这个片子

网友:
耐心等待

网友:
好滴,等着你的资料。啥时能回上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滴,等着你的资料。啥时能回上海啊?

这两天在地下520米的地壳中工作,挺辛苦的,我预计还得几天能回上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煤矿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煤矿么?

是的,还穿矿工的脏衣服和靴子,简直太爽了。

网友:
春风老师真是辛苦!按春风的教程,我已经校准完毕用的是胜利的VC9808的3位半表,精度差了点,现在不知道我的表准不准,用一个LED,2.5v时,表显示19.5mA,板上显示0.000,3V电压时,表显45左右,板显0.012左右,看来需要进个4.5位表了

另外,我用一段电炉丝满功率输出,一段时间以后风扇也启动了

网友:
7.关机,然后再开机,设置的电压值和电流值就基本和实际的输出一致了,显示的采集电压和电流也和实际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基本一致了,偏差暂时观察在末位3个数之内。

注意:在校准时不要接其它负载,也不要随便动万用表,不然会影响校准系数的准确性。

原来是不用负载的,我还特地弄了个电炉丝,用表量出相应的阻值再弄得
然后,我校准完了没关机重启,结果就是实际输出和设定的一致,显示却不对了,呵呵,现在终于好了,谢谢春风

另外,杭州城区有没有兄弟有高精度的表,可以的话借我使使(方便的话我可以去您那),我的表可能电流档不准

网友:
5个按键都是什么功能?我的电压第二led没亮过,电压也只能1V为单位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D:
5个按键都是什么功能?我的电压第二led没亮过,电压也只能1v为单位调整。

更新到楼主位了

网友:
旋转编码器上的轻触开关?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旋转编码器上的轻触开关?没有啊!

直接按压编码器就有了

网友:
调好了,谢谢!同时发现不知是否是个别的问题:散热风扇启动后关闭电源输出(左第一个按键),风扇不会自动停止。除非打开电源输出(左第一个按键),风扇才停。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调好了,谢谢!同时发现不知是否是个别的问题:散热风扇启动后关闭电源输出(左第一个按键),风扇不会自动停止。除非打开电源输出(左第一个按键),风扇才停。

程序里说明,温度高于50度,启动风扇,低于40度关断风扇,你这个现象我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电源有输出时确实是:温度高于50度,启动风扇,低于40度关断风扇。但是当散热风扇启动后马上关闭电源输出(左第一个按键),风扇不会自动停止,温度低于40度不会关断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特地试了下,确实如你所说,这可能代码里就是这么写的,也可能是个小BUG

网友:
套件里面C52(0.01u)没有啊,如何处理?

大家是不是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F:

103红色的,我有的,单独的一个,但是我开头根据元件表焊的,结果发现那个表上有两处C52,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103红色的,我有的,单独的一个,但是我开头根据元件表焊的,结果发现那个表上有两处c52,

那吐血了,我没有这个,6800p倒是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103红色的,我有的,单独的一个,但是我开头根据元件表焊的,结果发现那个表上有两处c52,
那吐血了,我没有这个,6800p倒是多一个...

不好意思,你用6800的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煤矿么?
是的,还穿矿工的脏衣服和靴子,简直太爽了。

以前也穿过,同感!

网友:
串口控制指令也必须打开电源输出(左第一个按键)才能通信,设置波特率115200N81。
感觉将左第一个按键叫系统始能键比较好,不管是电源输出、校准、风扇控制、串口控制都要打开它。
就是U13和U17太烫了,用红外测温U13 71度,U17 63度(环境温度32度)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串口控制指令也必须打开电源输出(左第一个按键)才能通信,设置波特率115200n81。
感觉将左第一个按键叫系统始能键比较好,不管是电源输出、校准、风扇控制、串口控制都要打开它。
就是u13和u17太烫了,用红外测温u13 71度,u17 63度(环境温度32度)

我已经将U13 U17的散热片改成50高的,原来是25高,这样会有所改善

网友:
我校准30V的时候,我的电压表显示怎么只有21V。
原来没有校准的时候发现拨动旋转编码器时输出电压不是逐渐上升的,而是先高后低,再高,再低。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源线接的有问题,但是我是按照板子上标的电源接上去的,用万用表量的没有问题。是不是程序上开通继电器的顺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校准30v的时候,我的电压表显示怎么只有21v。
原来没有校准的时候发现拨动旋转编码器时输出电压不是逐渐上升的,而是先高后低,再高,再低。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电源线接的有问题,但是我是按照板子上标的电源接上去的,用万用表量的没有问题。是不是程序上开通继电器的顺序有问题?

估计你的输入电压接错了,还有要注意每组电压的相位问题,这个不能弄反了

网友:
调试30v正常,但0.1v的时候,怎么旋转,输出电压都有0.5,调不下去.表是3位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倒还没考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调试30v正常,但0.1v的时候,怎么旋转,输出电压都有0.5,调不下去.表是3位半的

应该不会有这个现象的,是否步进是1V,按下编码器转换到0.1V步进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0-11-17):
春风象天上的太阳普照着大地,,哈哈 。。。支持

网友(2011-01-01):
2.2版的,接好了,数码管无显示。
主板上的红色LED亮,显示板上除了LED2外,其它3个红色LED亮,所有按键无反应。
交流输入正常,输出端无输出。
检查哪里?还是必须先烧录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I:
2.2版的,接好了,数码管无显示。
主板上的红色led亮,显示板上除了led2外,其它3个红色led亮,所有按键无反应。
交流输入正常,输出端无输出。
检查哪里?还是必须先烧录软件?

当然

网友:
串口连接:TXD -> 串口头2脚
          GND -> 串口头5脚
          RXD -> 串口头3脚

这个没错吧,我查的针脚定义是RXD-2脚,TXD3脚,对应2.2版套件黄色接2,白色接3,黑色接5...

网友:
串口接对了,还要插入烧录冒,点击软件开始烧录时接通电源。

网友:
烧录好后拨掉烧录冒。

网友(2015-05-15):
挺人性话的,如果有加多按键直接输入电压就更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