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4~20mA输出问题(LM358)

楼主(2010-07-16):
电压转4~20mA输出电路图 (原文件名:4~20mA.png)
上图是电压转电流输出图,不一定要求输出为4~20mA。按照图中所示,电流输出I=V/R24,与负载无关。可是实际不是这样。
在对图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了如下问题:
负载不接电阻或接一小电阻(<2.5Ω),显示和理论基本一致,当接大于5Ω电阻时,显示的明显比理论的要小,电阻越大数字越小。30K电阻换成100K,15V供电换成24V供电,放大器输出接个三极管都试过也没什么改善。很是奇怪啊,负载电阻理论上应该几百欧姆范围内是不会影响输出值的啊。难道是我的LM358太便宜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请教了!

网友:
LM358的驱动能力能到40mA吗?没看参数手册,不过感觉上似乎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

------------------------------------------------------------------------------
看了下数据,典型值是40mA不好意思,捣乱了

网友:
看你的输入电压多高了,假设1v,那么理论上电流应该是1/20A,为50mA,此时F3上电压为600*50/1000=30v,已经远远超出你的设计范围了,这个电路在输入为低电压的情况下,运放不会饱和,在稍微高一点电压情况下,运放就饱和了.所有我觉得应该减小F3阻值才行.

楼主:
忘记说明了,F3是磁珠,抗干扰用的。
手头上没有现成的电路板,这个电路我是手工搭的,上面的问题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
对这个负载影响电流问题很是迷惑啊,还请有经验的告诉下。

楼主:
谢谢二楼的用心,会不会就是LM368的问题呢?这个是民用的,价格就0.3~0.5毛一片。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下,负载0Ω和500Ω的电流差达到了2mA,相当的大。准备打板测试,并寻找LM358的替代品,坛友们知道的赐教下,先谢了!

网友:
呵呵,做变送器的。这个电路不行。我直接告诉你算了。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二楼的用心,会不会就是lm368的问题呢?这个是民用的,价格就0.3~0.5毛一片。

LM358质量差异很大
以前我们用的杂牌的0.35元一个, st的要0.55元一个。

网友:
R21去掉,R24换成250欧的就可以了,至于说那四个30K的电阻,建议换的大些,我用510K的,配合LM224做四路输出没问题,
可以实现0~5V输入 0~20mA输出,运放为单12V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LM358是可以的,我用过,但是后面要加一级NPN的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做变送器的。这个电路不行。我直接告诉你算了。不行。

希望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过PMBS3904加在后面,但是不见什么效果。有没有建议或者电路板参考下呢?
回复 网友E:

同问。

网友:
回复 网友D:
lm358是可以的,我用过,但是后面要加一级npn的三极管

回复 网友C:
呵呵,做变送器的。这个电路不行。我直接告诉你算了。不行。

请以上两位给大家指点下

网友:
楼主把网格去掉吧 看着好别扭

楼主:
对上面的电路我测试了下,LM358确实不行,有负载和没负载电流差距太大。换了兼容的TLV2442,在900mV以下测试结果很理想,但是大于900mV输入时测得电流加负载和不加负载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又纠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做变送器的。这个电路不行。我直接告诉你算了。不行。

呵呵,都是新手

网友:
早年看过一个万用表电阻档的电路,应该可以借鉴。另外可以看看仪表放大器的datasheet,里面应该有例子

楼主:
给帖子来个善终吧:
12楼说的没错,后面加个NPN的三极管基本就可以实现了,经过我这几天的间断测试,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我三极管用的是PMBS3904,最大100mA。
测试结果(R21 R24 换成了250Ω):
1.反馈电阻30k可以用,对电路影响不大;
2.LM358和PMBS3904最小的工作电压为17.5V,小于此电压,输出20mA时500Ω的负载和0Ω的负载有较大差异;
3.测试的结果表明输出线性度还是不错的,负载至少可以达到标准的500Ω。
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网友(2011-03-23):
回复 网友A:
--------------------
楼主,你好!
能不能把最后的电路发我看看?
我用这个,总是调不好

网友(2012-11-26):
同求最终电路

网友:
一个差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到处求!

网友(2014-06-05):
怎么看不到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