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关于陀螺仪输出带宽问题!

楼主(2010-07-16):
看了ST的陀螺仪带宽是140Hz,想问一下这个参数意味着什么?
还有关于陀螺仪的积分误差,如果提高采样率是否可以尽量减少这种误差?

网友(2010-10-03):
这么小应该是采样频率吧

网友:
简单理解的话,给传感器加上频率为140HZ的正弦震荡,那么输出信号相比你加上去的震荡会有-3dB的衰减,频率越高衰减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