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推平均滤波法

楼主(2010-07-16):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滑动
bit  tk   // 采样10次完成才开始返回数值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if(i<N)
        value_buf[i++]=get_ad();
        else  { i = 0;TK = 1; }
        if (TK ==1) {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

这是最基本实现的程序,写的很烂!给个引题,看看高手门怎么写,稍后我也奉上我自己写的!

网友A:
楼上程序好像有问题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返回的应该是 参数的1/N吧

#define FI_N 8
int filter(int dat)
{
  static int _buff[FI_N];
  static u8 i,cont,init = 0;
  long tmp;

  //初值
  if(!init)for(i=0;i<FI_N;i++)_buff = dat; init = 1;
  if(++cont >= FI_N) cont = 0;        //计数
  _buff[cont] = dat;                                //装入
  tmp = 0;
  for(i=0;i<FI_N;i++) tmp += _buff;        //累加
  return (int)(tmp / FI_N);                         //平均
}

网友(2010-08-18):
1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B(2014-08-08):
这种滤波程序,说实话,对直流还好吧,但是交流就不行了,会有很大的跳动,我目前也在寻找好的滤波程序。。。。

网友:
可以先对第一个读数至N个读数累加得到SUM,满N个数后求得平均。

以后累加不需要全部重新加,就可以省略一点。减去一个最旧的数,加上一个新数,然后再平均就可以了。BUFF还是要的。
当然N是2^n最好,这样就用移位来完成了。

这两项一起的话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这个是叫滑动滤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滤波程序,说实话,对直流还好吧,但是交流就不行了,会有很大的跳动,我目前也在寻找好的滤波程序。。 ...

你需要数字滤波器,fir或者iir,保留需要的频段。
平均值之类的,只适用于滤除高频保留低频的应用。

网友(2015-04-09):
引用 网友A:
楼上程序好像有问题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大神,请教一下你的N值选取的规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