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DIY低成本高精度的PCB小电钻

楼主(2010-07-16):
相信手工自制PCB的朋友都会为给PCB钻孔而烦恼,主要是因为钻头晃动,对不准焊盘中心,尤其是0.7MM以下的钻头,一不小心就晃断了.
前几天买了一盒PCB专用的钻头,钻柄的直径都是3.175MM的,于是就想到了利用它这个特点来做一个高精度的PCB小电钻.
以下是用到的材料:

PCB钻头 (原文件名:100716A003.jpg)

淘宝买的高温胶布 (原文件名:100716A004.jpg)

淘宝买的电机 4元一只 (原文件名:100716A005.jpg)

铝基板支架 (原文件名:100716A006.jpg)

硅胶管(作连轴器用) (原文件名:100716A007.jpg)

垫块(我用的是40针排座) (原文件名:100716A018.jpg)

R2轴承 (原文件名:100716A001.jpg)

1。用高温胶布将3只R2轴承包起来,大约5、6圈。因为高温胶布材质较硬,有利于固定轴承,而且轴承高速旋转时会发热,所以不能用普通胶布.

轴承加工 (原文件名:100716A014.jpg)

完成后的样子 (原文件名:100716A016.jpg)

2。粘上垫块和支架

装上垫块(留意厚度要和电机的长宽差不多) (原文件名:100716A019.jpg)

装上支架 (原文件名:100716A021.jpg)
3。制作连轴器

这个管子是套在电机轴上的 (原文件名:100716A009.jpg)

放入内径3MM的硅胶管 (原文件名:100716A010.jpg)

再在电机轴的那头套一点加紧 (原文件名:100716A011.jpg)
4。最后组装

连轴器装上电机 (原文件名:100716A013.jpg)

最后组装 (原文件名:100716A022.jpg)
5。完成的样子

装饰一下就能用了^-^ (原文件名:100716A028.jpg)
样子虽然山寨了点,但胜在轻小,晃动小,放在PCB上轻轻一压就钻透了,而且没毛边,总成本10元左右(不含钻头)
最后说一下做这个电钻要注意的事,就是买轴承时要买PCB钻头的钻柄能轻松放得进去的,不然换钻头的时候就有得你辛苦的了

网友:
有创意,如果莫大能搞PCB钻孔用的小台钻就好了

楼主:
【1楼】 REMAKE
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还有在前端加上LED照明(仿阿莫的^-^)

网友:
以前也想过自制一个,买了些小夹头,VCD上拆了些小电机,但是后来发现淘宝上买一个才35元还带变压器的原来的那些就不用了

楼主:
【3楼】 jsjjccc
这个电钻是没有夹头的,直接用轴承固定,换钻头时只要轻轻一拉钻头就出来了,再放入别的钻头就能用了,比那种要用工具拧的小夹头方便多了.
以前用那种夹头钻0.7MM的孔也要很小心.现在用这个电钻钻0.25MM的孔也是小意思(我这里最小只有0.25MM的钻头卖).

网友:
太细的 容易断

还是有架子好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奇想突发好!

网友:
那个小电机力矩很小吧,能钻动电路板?

楼主:
试过0.25、0.3\0.5\0.7用单锂电(满电)钻1.5MM厚的4层板都很轻松

网友:
会更晃,更容易断

楼主:
【11楼】 yaodp
一点也不晃,钻的时候几乎不用力,轻轻的压一下就钻透了

网友:
多搞几个电机,多整几套,就不用换钻头了。

楼主:
【13楼】 1181zjf
4楼已经说了,换钻头非常方便的,只要手拿钻柄外露的部分轻轻一拉就出来了,不过前提是买的轴承内径要能比较轻松的放入钻头的(这是这种电钻的缺点

网友:
好创意,3个轴承是关键。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7-16,18:43:3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PCB(Protel等)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网友:
LZ用LED灯管的铝基板来做固定架,是不是有点浪费?

楼主:
哈哈~一回到家就看到置酷了

楼主:
【18楼】 3381638
呵呵~以前买错了,反正放着也没用,不如利用一下。

网友:
这就是DIY的乐趣啊,恭喜lz

网友:
真的不错,3个轴承足以保证平稳了,
中间一个轴承是否是轴承作用不太大(单单用轴承外圈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23楼】 tfdsensor 毛毛虫
是的,中间那个轴承的作用是将头尾两个轴承在确保同心的情况下拉开距离用的
再奉上加了4个LED的图片,4个LED各串一个1K的电阻再并接在电机的电源两端,亮度刚刚好。

无影灯(变成4个影子了) (原文件名:100717A008.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八个灯。

楼主:
【25楼】 qiufeng 秋枫
那就变成八个影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楼】 qiufeng 秋枫
那就变成八个影子了

在四个灯旁边的空位贴铝箔反光。
另:八个灯的影子是不是比四个灯来的淡?

网友:
我以前用在台钻上这种钻头都很容易断。刚钻几个孔就断完了,之后就没买过这种钻头了。

网友:
折腾无极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23楼】 tfdsensor 毛毛虫
是的,中间那个轴承的作用是将头尾两个轴承在确保同心的情况下拉开距离用的
再奉上加了4个led的图片,4个led各串一个1k的电阻再并接在电机的电源两端,亮度刚刚好。

引用图片

无影灯(变成4个影子了) (原文件名:100717a......

天然阴影十字线,不用改呀

楼主:
【32楼】 hawkinsky 后知不觉
开玩笑的啦,其实对角安装两个LED已经足够照明了,只是钻头前部刚好有4个空位才装4个而已

网友(2010-10-24):
有意仿制。请教楼主,钻头、轴承等何处购得?

网友:
我喜欢,改天得自己弄个玩玩

网友(2011-03-15):
PCB专用的钻头哪有卖的?

网友:
手钻做得再好,也要看操作人的功夫,功夫不到家手一抖就杯具了,还是台钻来得保险。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2011-09-02):
钻头不便宜   而且还容易断

网友:
我觉得象这位改装的就不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553

网友:
炮塔铣上钻过,一不小心就断了

网友:
有创意!   很另类的用法.
关键在于钻杆和轴承上. 可以使支撑位置尽量靠近钻头, 以示稳定.

180电机便宜,功率也够.  是可以多做几只,换着用,就不用换钻头了.

也可以再把钻头换成玉米铣,   镗镗割割划划修修的,   比钻头用的机会还多得多.
······
咱本来是想设计一个空心轴电机,把钻夹装在空心轴里面,    以使支撑位置尽量靠近钻头. 达到避免钻头抖晃.

居然有人极简单的就“因地制宜”了.    这种精神要发扬!

网友:
这个有意思,做个治具就是简单的台钻了。

网友:
太有创意了,再加个支架就是小台钻了。

网友:
其实钻PCB用普通直柄麻花钻应该就不容易断了,试过拿手电钻上0.5mm钻头,钻头一边弯着一边钻都行。这种3mm柄的高速钻太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钻pcb用普通直柄麻花钻应该就不容易断了,试过拿手电钻上0.5mm钻头,钻头一边弯着一边钻都行。这种3mm柄的高速钻太脆。
直柄麻花钻材质太差,对付玻纤环板很快就无锋了.

硬质钻是脆,细长了是易断.
但是利用断的钻柄上的一点硬质合金,用金刚石再磨一个短的细头出来,就不易再断了.  很好用.

网友:
小轴承不是很好找.

随手找了个3mm自行车钢丝帽,
用3.1钻头扩孔后, 居然和3.15钻柄可以滑配合,支撑面够宽.......哈哈,有福了,共享.

钢丝帽外面还可以再绞丝,配螺帽,方便固定在外壳上.

滴点油,对付高速旋转没问题.

网友:
还是要搞个架子,这样容易断!

网友(2012-12-09):
这个可以做

网友:
买过N个这类小直柄电钻,后面才买了个台钻,用了台钻之后,才知道给PCB钻孔用比较垃圾台钻的就行了,同心度差太多了

网友(2014-11-13):
精度可能不好保证

网友:
买个吊磨
精度很好 的

网友:
楼主真有想法

网友:
有创意的实用工具

网友:
虽然现在成品的小电钻也很便宜了,但是这个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好想法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