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E7878的采样频率为8K,采64点做电力谐波分析是否可行?

楼主(2010-07-16):
我现在用ADE7878来做三相电压电流的谐波分析,ADE7878的采样频率为8K,我现在准备采64个点来做谐波分析,请问大侠们是否可行?因为8K的采样频率的话要采满一周波是160个点,我现在准备取64个点(对大于一个周波的点等间隔取点,是不是大于一个周波就可以用来做FFT分析了?),对这64个点做谐波分析得话是不是要用插值算法和非同步算法来处理,不然是不是误差很大?因为初次做谐波分析方面的事情,对这些知识还是不太深入,请高手们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
点数应该是足够了吧,不知道ADE7878与后面的MCU通讯能不能把这么多数据都取出去,并用于计算,速率要多大才行呢?

楼主:
关键是我要是取64个点的话,就多于一个周波了,这样用FFT算法好像是不行吧。(8K的采样频率,一个周波160个点,不管间隔2或者3个点取一次都是不能达到64个点!)

网友:
ADE7878与CPU通信速率能达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e7878与cpu通信速率能达到么?

没问题。有类似于i2s通讯接口。

这个片子好买么?比较新片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准备用ADE7878,不知道你买的时候多少钱一片,用起来是否复杂?
我的QQ:6596703,希望有时间互相交流一下,多多指教了!

网友(2010-09-21):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可进入ADE7878群讨论 群号119605634

网友:
SPI直接读取有效值和各次谐波幅值.7878内部集成DSP功能.

网友:
那东西应该可以直接读去谐波的参数吧!

网友:
ADE7878是在电表上用得应该挺多的,莫非你也是做电表的?并且那东西是新货,还不很好买,我们公司买都是签了协议的。

网友:
请问一下 单片机与ADE7878通讯的时候 用什么隔离的 3.3V的高速光耦不知道选什么类型的 ADUM2401BRWZ一片要50元感觉很贵 不知道老板同意不同意

网友(2016-01-02):
直接用7880就行了

网友:
64个点足够,我做的是32个点,可以做到5次谐波的分析。关于FFT,你需要寻找一个近似算法,不然CPU光算FFT去了。如果您有问题,可以在后面发帖,本人用了STM32,完成了Class 1的所有测量量算法,THD, thd,通过所有IEC61557-12标准。产品已经上市。

网友(2016-06-20):
Ade7878做不了64点吧,只能做160,80, 4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