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0-07-16):
以前没用过数字示波器,测电池电压,万用表显示7.95V,用X1探头,普源DS1052E测量时好大的Vpp电压,请问我的示波器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
注意右上角有一个“49.9911HZ”应该是50HZ的干扰信号

网友:
你先用探笔和地短接, 然后看看示波器的本底Vpp是多少. 接上电池后要减掉本底值才是真实的. 我的普源在500mV挡测试的本底Vpp是40-60mV, 接上电池测试是60-80mV(增加了20mV感应), 我是10X测试的.

补充刚才我打到和你一样的2V/5ms/1X测试了, 有+/-80mV的本底Vpp, 看错了更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意右上角有一个“49.9911hz”应该是50hz的干扰信号

我关了电脑,再测,只是50Hz的干扰没了,但Vpp电压还是老样子。
当垂直增益发生变化时,Vpp电压就会发生变化,且大概是此时垂直增益量程的10%,有时达20%,测直流和交流都是如此 ,各个量程都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道菜单中是选择的1X。刚才试了试2V/5ms/1X本底Vpp为80mV。噪声大概是此时垂直增益量程的10%,有时达20%,各个量程都是如此

网友:
k看这个帖子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123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jlh&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都一样的,基本和李军测得差不多

网友:
Vpp240mV有点大了。

楼主:
刚才用100:1的探头测市电,本底噪声Vpp有8V

网友:
LS用的隔离探头?

网友:
泰克TDS 200Mhz 的示波器, 2V/5ms档, 80-160mV Vp-p, 完全一样

网友:
工厂里有台1052E的在测40M正炫波Vpp时,长存储跟短存储下变化挺大的,不知道是不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2010-09-10):
试过多款数字示波器, 测电压几乎都偏高,无论是千元的还是万元的

网友:
示波器不是精确测量工具。

网友:
示波器不是定量测量工具

网友:
同意,TDS2024B也是如此,所以,测试DDR等关键电压,都用万用表

网友(2011-07-07):
刚刚拿了个这个型号的示波器测电池电压, 也是Vpp有100多mv,还以为有问题.
正好看了这个帖子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