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CC ARM汇编

楼主(2010-07-16):
下面是C程序
  1 #include <stdio.h>
  3 int two(int a,int b,int c);
  5 int one(int a,int b,int c,int d,int e)
  6 {
  7     int temp=two(c,d,e);
  8     int f=a+b+temp;
  9     return f;
10 }
12 int two(int a,int b,int c)
13 {
14     int d=a+b+c;
15     return d;
16 }
18 int main(void)
19 {
20     int test=one(110,210,310,410,510);
21     return test;
22 }

下面是汇编之后的汇编代码
main:
55     .fnstart
56 .LFB13:
57     @ Function supports interworking.
58     @ args = 0, pretend = 0, frame = 0
59     @ frame_needed = 0, uses_anonymous_args = 0
60     str lr, [sp, #-3]!
61     .save {lr}
62     .pad #12
63     sub sp, sp, #12
64     mov r3, #508
65     add r3, r3, #2
66     str r3, [sp, #0]
67     mov r0, #110
68     mov r1, #210
69     mov r2, #308
70     add r2, r2, #2
71     mov r3, #408
72     add r3, r3, #2
73     bl  one
74     add sp, sp, #12
75     ldr lr, [sp], #4
76     bx  lr
77     .fnend
78     .size   main, .-main
79     .ident  "GCC: (Sourcery G++ Lite 2010q1-202) 4.4.1"
80     .section    .note.GNU-stack,"",%progbits

汇编命令是:arm-none-linux-gnueabi-gcc -o helloworld_simpleO1.S -S -O1 -mcpu=arm7tdmi -Wall helloworld.c

大家注意汇编代码的第64行,我想问为什么加载C函数参数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用MOV r3,#510,而是要用MOV r3,#508;add r3,r3,#2两条语句来完成为r3赋值

网友:
ARM在ARM指令集中,向REG内丢立即数有限制。必须是8Bit立即数,移动偶数位方可。
Thumb指令集限制更多一些。

鉴于是7TDMI内核,详情请查阅ARM DDI0100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508已经是9位了,但还是用的MOV指令,楼上能详细点吗?
那个文档我搜不到啊,你能发我一份吗?
xbcoastline@gmail.com

网友:
8Bit立即数,移动偶数位。127 << 2 = 5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发我一份,我入手44B0没几天啊,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0-10-13):
3楼正解~~~~
arm中#508的508是十进制数,换成二进制就是:11 1111 1100,刚好是8位立即数:1111 1111 左移两位得到。mov 的操作立即数必须是8位立即数左或右移若干位得到~~~
楼主说508是九位,是把508看成十六进制了哈~~~ 0101 0000 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