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锂电供电方案

楼主(2010-07-16):
我想TC35I锂电供电,这方案如何做呀,谢谢

网友:
TC35I板上有锂电池接口,焊个触片上去,接个电池就可以。TC35I要求锂电的NTC是10K的,如果和自己的电池差太远,就加个电阻吧

网友:
顶起来,做过来都来交流交流啊……

网友(2010-08-22):
刚开始做这样的方案,多交流哦

网友:
好像TC35还能检测电池的剩余电量的吧??

网友(2010-12-15):
好使吗?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