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310串口,请教苹果猫

楼主(2010-07-16):
做了个EM310的小板,打电话正常,模块正常工作。
用示波器查LPG引脚有信号,现GPRS_RXD 反复发送AT\r(示波器查此信号有波形), 但就是不能进入接收中断,也就是说GPRS_TXD无信号

如果把GPRS_RXD连到GPRS_TXD则显示收到字符“AT”

综上,EM310硬件应该没问题(打电话能通),串口的程序也没问题(GPRS_RXD连到GPRS_TXD则显示收到字符“AT”)。

小弟非常迷惑,望大侠指点。

刚找到图,贴到上面,苹果猫帮忙看看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有一种可能~em310的波特率可能被改过了~默认好像是19200~试下9600

楼主:
波特率115200和9600试过了。图在公司电脑上,周一放图吧,先谢过苹果猫和二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刚才用示波器查GPRS_RXD,发现GPRS模块发送的电平峰峰值只有50mv

楼主:
折腾了一天,终于找到问题了,一个是波特率不对,一个是VDDIO 一定得接到VCC

如果不接到VCC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用的,但输入到单片机的话就不行了(估计是驱动力不够)。VDDIO 漏极开路的

谢谢苹果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