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16-IBM (0XA001)半字节查表程序

楼主(2010-07-16):
在单片机modbus通讯中CRC用的是CRC-16-IBM (0XA001),看了公司两套产品(不同人开发的)都是,
产品说明书,里面用的多项式式0XA001,流程如下:
1    预置一个16位寄存器为0FFFFH(全1),称之为CRC寄存器。
2    把数据帧中的第一个字节的8位与CRC寄存器中的低字节进行异或运算,结果存回CRC寄存器。
3    将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最高位填以0,最低位移出并检测。
4    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三步(下一次移位);如果最低位为1:将CRC寄存器与一个预设的固定值(0A001H)进行异或运算。
5    重复第三步和第四步直到8次移位。这样处理完了一个完整的八位。
6    重复第2步到第5步来处理下一个八位,直到所有的字节处理结束。
7    最终CRC寄存器的值就是CRC的值。

但是我对着这个流程写的程序生成的CRC刚好和产品的高地位倒了....产品和MODBUS上位机通讯良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有哪位能给个0XA001 的半字节查表程序,看了一下午没看明白。先谢了。

网友:
大端点和小端点的原因吧。如果只是前后8位颠倒了,反正倒回去能通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颠倒高低八位是可以回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说明书上用的就是上面的步骤生成的,就是大小端错了也应该是整个倒过来~~也不能是只高低位倒~~~还有,这个按位坐太费时了,8M都要250+us,想用那个半字节查表得,在网上看了都是用1021做的~~原理没弄明白...不会写A00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看ModBus协议吧。最后的CRC就是低字节在前!

网友(2014-11-04):
这个程序没有问题,CRC的值就是这样计算的。但是Modbus协议规定报文帧中CRC是低字节在数据流的倒数第二个字节,而高字节在数据流最末端。所以组报文的时候需要
req[req_length++] = crc & 0x00FF;
req[req_length++] = crc >> 8;
这样颠倒一下。
下面的是查表法的,以前收集的,没有实际用过,用前还请先验证一下。函数最后return (uchCRCHi<<8|uchCRCLo); 注意这个返回的CRC是已经颠倒过来的。
uint16 CRC16(uint8 *Pushdata,uint8 length)
{
uint8 uchCRCHi=0xFF;
uint8 uchCRCLo=0xFF;
uint8 uIndex;
while(length--)
{
uIndex=uchCRCHi^*Pushdata++;
uchCRCHi=uchCRCLo^auchCRCHi[uIndex];
uchCRCLo=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8|uchCRCLo);
}
//以下是计算好的数组表: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CRC high byte
*/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RC low byte
*/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网友(2014-12-27):
顶一下 刚好用的 谢谢

网友(2015-05-15):
正在用 MODBUS,标志一下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