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fet驱动问题

楼主(2010-07-16):
这里都是对电源方面有兴趣的,做项目有一个问题请大家看看

打算用处理器pwm输出驱动功率mosfet进行电流控制
pwm周期500khz,mcu io是3.3v的
如何驱动mosfet?
单个三极管反相器恐怕关断时间太长,推挽应该够快,但是3.3v如何驱动推挽电路?mosfet的栅极开启电压一般都需要高于3.3v的
想用尽可能简单的分立元件来做,专用的驱动器就不考虑了

网友:
你可以推挽前面加一级三极管接口,这样就可以推挽用十几V供电,然后也能很好的驱动MOS管了

网友:
典型的电平转换+图腾柱MOSFET驱动电路 (原文件名:totem-pole.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都是对电源方面有兴趣的,做项目有一个问题请大家看看
打算用处理器pwm输出驱动功率mosfet进行电流控制
pwm周期500khz,mcu io是3.3v的
如何驱动mosfet?
单个三极管反相器恐怕关断时间太长,推挽应该够快,但是3.3v如何驱动推挽电路?mosfet的栅极开启电压一般都需要高于3.3v的
想用尽可能简单的分立元件来做,专用的驱动器就不考虑了

不知楼主分辨率多少?如果8位的话则时钟起码要500K*256 = 128Mhz
另外500Khz的PWM驱动电路应该不是普通推挽能做到吧,可以参考MICROCHIP的TC4427之类的驱动电路(速度也不一定能胜任)
如果是频率是几十K数量级的话,2楼的电路是可以参考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体积因素,2楼的电路Q1用2N2222,Q2/Q3用D882/B772,驱动电流可以>2A,跑500kHz很轻松。
频率低的话Q1用2N3904,Q2/Q3用8050/855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回复
2楼的电路我也考虑过,不过有一点不是很确定
图中用Q1+R1去推动后面的推挽电路,可是Q1+R1本身开关速度不会有问题吗,不就是Q1从导通到关断的时间太慢才考虑用推挽的吗
现在用这个不满足要求的电路去驱动推挽怎么又可以了呢
另外请问gzhuli,R3是为了减小Q1的饱和深度吗

网友:
要高速有专用驱动。拿个废旧主板。能拆很多的。

网友:
2楼的图应该可以的,三极管搭的电路,只要选型合适,带宽可以很高的。

网友:
同问,R3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防目Q1进入深度饱和吗?

网友:
lz,用什么芯片能产生 500k 的pwm呢,我想知道,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r3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防目q1进入深度饱和吗?

R3应该是防止驱动前端悬空时易引入干扰而使Q1误导通,还可以加快Q1的关断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用lm3s的pwm驱动,分辨率不高,只要100就可以了

网友:
stm32能产生 500k 的pwm吗?谁知道呢,如果能,我就搞stm32啦,谢谢!

网友:
2楼的图我觉得达不到500K,就算达到了前后沿应该不怎么陡峭,会产生额外发热的。
第一级电平变换我觉得只能胜任低速环境。

网友(2010-08-16):
该电路在30K一下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如果不考虑体积因素,2楼的电路q1用2n2222,q2/q3用d882/b772,驱动电流可以>2a,跑500khz很轻松。
频率低的话q1用2n3904,q2/q3用8050/8550就可以了。

不知lz 什么单片机可以跑500k的 pwm?
谢谢啊!正需要这样的测试,有空搭个电路试试!
需要用什么型号的mosfet,怎么接呢?

网友:
学习,楼主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不知楼主分辨率多少?如果8位的话则时钟起码要500k*256 = 128mhz
另外500khz的pwm驱动电路应该不是普通推挽能做到吧,可以参考microchip的tc4427之类的驱动电路(速度也不一定能胜任)
如果是频率......

正解。
三极管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偏置直接工作在开关状态,即使几十KHz的频率在占空比0%和100%附近是粘滞的。即使进行了适当的偏置,也很难达到500KHz,我是指在500K的情况下调整PWM比例范围太窄。另外MOSFet栅电容在高频下驱动也是很麻烦的,为什么专门的驱动IC都要有几安的输出能力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栅极波形不好带来的后果很严重。所以除了在硬件上下功夫以外,PWM信号避开两端的“死区”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
---2楼的电路Q1用2N2222,Q2/Q3用D882/B772,驱动电流可以>2A,跑500kHz很轻松---

请问能承受负载电流是多大?

网友:
有高手,赶紧学习!

网友(2011-04-07):
MOS管要图腾柱驱动的,主要考虑是驱动电流以及关闭时候的泄放

网友:
楼主,一般的开关电源MOSFET的开关频率为30~60KHz,那是硬开关开关电源。

硬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做到100KHz以上,就很难解决MOSFET发热严重的问题,效率低下。

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一般为200KHz到1MHz。

楼主用MCU产生PWM,好像不是要做软开关吧,为什么要取500KHz的PWM呢?

网友:
为什么要取500KHz的PWM呢?

回复 网友F:

同问,没目标很难对症。

网友:
500KHz???这不到了D类音频功放的调制频率了……压力很大

网友(2011-05-17):
对于2楼的电路我个疑问, 这个电路out应该就是接mosfet的栅极了,这样的话如果想关断mosfet的话输入端就必须要保持高电平, 那么这样的话R1跟Q1就形成一个回路,一直有20多毫安的电流,这样会不会太费电?

另外一个是通常来说PWM信号的占空比应该跟输出成正比还是成反比的?这个电路PWM信号的占空比跟输出是成正比的,请问这样符合一般的使用习惯吗?

网友(2011-08-23):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是OUT接栅极,源级接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
也就是让Q1中结电容的电能释放掉吗?

网友:
可以试下ADI的带隔离方式GATE DRIVER芯片ADUM1230,隔离承受电压可以达到2.5KV,驱动电流0.1A详细的资料如下

如有需要样品,可以和我联系:
jack.cai@arrowasia.com

网友:
IR21XX隔离不大好,要是发生烧管的话,很容易被烧的。

网友(2012-02-21):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同问,r3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防目q1进入深度饱和吗?
r3应该是防止驱动前端悬空时易引入干扰而使q1误导通,还可以加快q1的关断速度。
正解

网友:
明白了R3的作用..

网友(2013-12-31):
路过旧帖,看一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