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线的一端加个12V左右的电压能把局域网中的路由器烧坏不?

楼主(2010-07-17):
说来气愤,刚毕业出来在外面租房住,房东叫另外一个人拉了网线(他应该是拉了一条4M的宽带然后用路由器分配出来给人家用的),刚拉的第一天网速还行,现在就是想打开网页都难。房东说下个月换另外一个人的网络。在这之后,网络就更差了,连分给我用的那个ip都被人家占用了,他_吗_的,投诉n次,还是这样。真想把他的路由器弄烧了,好好的“犒劳”一下他。

在网线的一端加个12V左右的电压能把局域网中的路由器烧坏不?

网友:
加12V不行就加24V,哈哈!

网友:
不会的,只会吧你这个端口的隔离变压器烧坏

网友:
路由里面好像也有隔离变压器的吧~(不过不知道能不能抗的住打火机里那个高压打火~~我什么也没说啊~)

干坏事不好,你可以不用他的自己单独拉一根啊

网友:
纯技术讨论  ,应该加高压高频电(建议12V以上,建议MHz以上,才能烧坏内部)

网友:
我就想不通现在的人都干什么啦,前几天有人说洗澡引起不满,现在又说网络,还想干点动静出来。

合租的时候本来就是鱼龙混杂,要做好心里准备,不是每个人都懂电脑,会懂关迅雷啊,pplive进程。
不是每个人的教育里都有尊重别人的一课。所以能忍则忍,能沟通则沟通,其实想要付1/4的钱享受100%的待遇是不可能的。

网友:
对付不自觉的人,可以用软件来限制他,烧硬件的方法不推荐,毕竟是房东的东西,租客是无权来烧掉它的。
网上有很多P2P限速软件,比如P2P终结者,你去安装一个。然后将对方的带宽限制一下,让他的带宽只能看看网页,无法看电影。

网友:
其实我建议你按照人数来分配带宽,4M宽带,每人分1M,足够大家都能看上电影了。
那个霸占带宽的人说不定不怎么懂电脑,不一定是恶意的。
建议你按照了限速软件后,每人分配个1M带宽,当然你可以分他们800K左右也行,看电影够了,你自己就可以有1M以上带宽。
火气不要太大,别人的行为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不懂导致的。

网友:
楼主可以用P2P

先来个软的

硬干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表冲动

出来混的,就如楼上所说

忍耐是必须要学会的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尝试进入路由器的设置里,一般路由器的帐号是admin,密码也是admin,很多人买来后不去改它,你可以进设置页面去看看,一般是192.168.0.1或192.168.1.1。有的路由器本身有带宽分配功能,就可以用它来限制了,如果没这个功能,那你只能按照P2P限速软件。
4M带宽足够几个人用了(包括看电影和下载),和平共处更好一点。

网友:
直接把网线短路。

网友:
不能怪别人

网友:
4M带宽够4个人看电影?   你们太看得起这点带宽了吧

网友:
以暴制暴,哈哈!
也许别人也未必是暴.

网友:
年轻人,不要这么激动...
生活,这就是生活

网友:
搞个剪刀手或者p2pover

楼主:
呵呵,路由不是房东的。是另外一个人的。

他的收了钱,态度差到要命。。。。。。。并且也太贪心了,一条4M的网线分给20多个人用。。。。。。下个月就不用他的了,可是这个月已经给钱了,,,,,,

网友:
看电影带宽一般用1M就够的,1M带宽的效果已经可以了。不过20多人用4M,是不够了。
这个月你先用限速软件,每人分配200K带宽,让大家都只能看网页不能看电影。

网友:
呵呵,我自己拉的2M,包括我自己在内就三个人用而已,不想太多的人一起用,算上电费的话,基本上是三个人平分了,不想靠这个赚钱,有人一起分摊点就好了,哈

网友:
p2p终结者是基于arp协议工作的,现在360safe太普及,应该不管用。
改路由config才管用

网友:
两台电脑用3M的飘过。

网友:
直接插220V好了

网友:
我这以前三个人用除了有时会卡从来不掉线的,现在来了个软件工程师给他拉了条线只要他一上网我这就掉线什么也打不开,气的我把线给他拔了他还来找我。。。。TMD一插上他的线我就又打不网页了。。。就连路由器管理界面也打不开。。。。以后装线再也不给搞电脑软件的人装了

网友:
和租什么都可以分享,但网络绝对不要了。我是亲身体验过痛苦的。

天天PPS看电影,一说还嘴硬,说自己出了钱,我最后把丫的给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不通现在的人都干什么啦,前几天有人说洗澡引起不满,现在又说网络,还想干点动静出来。
合租的时候本来就是鱼龙混杂,要做好心里准备,不是每个人都懂电脑,会懂关迅雷啊,pplive进程。
不是每个人的教育里都有尊重别人的一课。所以能忍则忍,能沟通则沟通,其实想要付1/4的钱享受100%的待遇是不可能的。

支持,出来混总是要有一定的忍受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就想不通现在的人都干什么啦,前几天有人说洗澡引起不满,现在又说网络,还想干点动静出来。
合租的时候本来就是鱼龙混杂,要做好心里准备,不是每个人都懂电脑,会懂关迅雷啊,pplive进程。
不是每个人的教育里都有尊重别人的一课。所以能忍则忍,能沟通则沟通,其实想要付1/4的钱享受100%的待遇是不可能的。
支持,出来混总是要有一定的忍受力

你能忍,我只能说你厉害........

我付的是1/4左右的钱,享受的是不到1/20的服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心甘情愿付出的,没有逼你,我也觉得电信贵,我现在用的宽带也是和另一个人分享的,只是我们事先说好了,就我们两个用,我付一半的钱。

事实上这世界没什么可信的,除了契约。烧坏了路由你不是还是上不去,静下来,想用别的办法吧。

网友:
觉得楼主这样做太不道德了,房东可能想赚钱但未必懂网络技术,相信他绝对不会故意搞慢网速的。网内如果不有不文明上网的!房东未必搞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