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开机连接基站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大家使用的模块,开机连接基站的时间大概都是多少啊?

开机连接基站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吧:模块首先不停切换信道侦听不同基站信息,选择距离最近或信号最好的一个基站开始连接。

我用西门子的模块,现测试开机连接基站的时间大概在40秒左右,怎么会这么长啊?以前用wavecom的,十几秒就搞定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用示波器查看的时候发现,模块开机30秒左右的时间都在“听”基站信息,最后的不到十秒时间才向基站发送信息,请求连接,侦听的时间怎么会这么长?

看WaveCom的模块的时候,发现只侦听几秒就开始了连接

这个是不是和模块的内部设置有关系呢?

西门子的模块是不是就要求尽可能侦听时间长,侦听到所有附近基站信息后再开始向基站发送信息;

而wavecom模块只侦听到几个的时候,便开始主动连接呢?
(以上两点纯属个人猜测,没有官方证据)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通过AT命令更改呢?

网友:
我的做法是开机后延时35秒

楼主:
这个时间是不是有AT命令控制下?

比如我的手机一直固定不动,那它是不是可以像GPS一样记住星历,下次开启启动的时候,就减少连接基站的时间呢

楼主:
手机开机后的步骤:

1. 首先搜索124个信道,即所有的BCH通道, 决定收到的广播信道BCH强度, (BCH 的承载的信息是距Mobile最近的BTS; 呼叫信息);

2. 跟网络同步时间和频率, 由FCH/SCH调整频率和时间

3. *BCH的子通道BCCH.

4. 网络检查SIM 卡的合法身份.是否是网络允许的SIM 卡。

5. 手机的位置更新.

6. 网络鉴权

本文来自: DZ3W.COM 原文网址:http://www.dz3w.com/articlescn/com/0081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