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舵机控制问题,高手指点一下哈

楼主(2010-07-17):
小弟以前用过180°的舵机,但是没用过360°的舵机,我知道180°舵机转角和pwm占空比是成正比的,比如说转过90°就让占空比为0.5,不知道360°的舵机控制是否相同?舵机型号不定,大众型的那种,目前还未购买,先打探一下
敬等高手回答?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的不懂我只知道模型用的舵机他的编码器限制的活动的角度。他那个编码器不能360度旋转所以就做不出来360度的舵机跟控制方式无关吧。

网友:
这种360度的,不能算作舵机了,没法控制角度的,就好比一直流减速电机。普通的舵机就能改(是破坏性的,非常不划算)

网友:
楼上正解,我用过一个360度的舵机,这种舵机好比是正常舵机,然后反馈是被定死了,这样的后果是:
状态1:你输入的PWM刚刚好在那个点上,舵机不会转动,同时不会产生力,舵机无力
状态2:你输入的PWM大于(或者小于)临界点,舵机转动,输入的PWM离中立点越远,舵机转得越快。

说白了,等同于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
是可以通过舵机信号调速的减速电机

网友:
楼上位正解,就是个可以双向调速的减速电机。

网友:
楼主还是买收索机吧》450度

楼主:
大概已经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2011-11-23):
楼上位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