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元弄了个没有编码器的安川私服电机 怎么用

楼主(2010-07-17):
今天去逛鬼市弄了个交流私服电机可是没有编码器,怎么玩

型号:SGM-02B314
200w 100V AC    2.7A  N*M 0.637   3000转每分

网友:
后面没轴? 是交流电机还是交流伺服? 估计是交流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没轴? 是交流电机还是交流伺服? 估计是交流电机吧

有个后壳,后壳里面有个轴, 可里面没有编码器 是交流的

网友:
现在能当步进用吗?

网友:
当不了步进用

网友:
要是交流伺服的话必须要有编码器的

网友:
可以用无传感器方式驱动(sensorless)运转,但低速和位置控制就很难实现了。

网友:
用无刷电调做个主轴电机。

网友:
可以用无传感器方式驱动(sensorless)运转,但低速和位置控制就很难实现了。
>>>>>>驱动直流无刷可以,但是交流伺服是不可以的,磁场形状和反电动势波形都不一样的。

楼主:
呵呵,谢谢上面的建议,如果用做主轴电机不知道能用到多少转速,标定的是3000转,还有发现能发电是在没用处的就做个发电机,各位看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建议去看一下TI 的PMSM3_2例程和TI最新发布的ControlSuite开发包,里面可有大把的关于无传感器的永磁同步电机驱动的例程啊,而这些例程都是针对PMSM的。并且TI声称他们的程序可以将senserless PMSM在30rpm的低速下稳定工作(我没试过)。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说lz的这个马达并不是一个废铁疙瘩。。。。。。

网友:
在后壳里加装编码器